【参赛】便携数控电源

楼主(2023-11-03):
此电源输出电压0-15v 电流0-3A
尺寸为50x50x8mm 非常便携
输入有typec和dc5521插座双版本,输出为dc5521插座
typec版本支持pd协议。
附:与id合照

楼主:
玩了这么多年电子,其他都没整几个,天天在电压上钻牛角尖。这个算是目前比较满意的一款了。
这个电源采用的是mps的mp28167-A升降压dcdc芯片。
MP28167-A 是一款高效率同步四开关集成升降压变换器,可在 2.8V 至 22V 的宽输入电压范围高效调节输出电压。集成输出电压范围和可调节输出电流限值功能。
选这芯片最看重的就是它的ic接口了,可以通过单片机和它通信来设置输出电压电流。简单方便,可靠性高,无需担心单片机故障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降低了对单片机的性能需求。
屏幕采用的是简单小巧的12832oled主控为ssd1306。对单片机要求低,显示清晰。
单片机为合宙的air001单片机,廉价的32位处理器。简单便宜。
使用TSSOP20封装,采用高性价比的32位ARM Cortex M0+内核,内置32Kbytes的Flash和4Kbytes的RAM。芯片集 成多路USART、IIC、SPI等通讯外设,5个16bit定时器以及1路12bit ADC和2路比较器。同时此mcu不需要外置晶振电路极其简单。

整体电路图:
底层功率板:
上层单片机板

pcblayout:
底层功率板:
typec版本
dc5521版本
上层单片机板:

楼主:
带载测试,负载为若干t12发热芯
(由于线材较细,故效率结果存在轻微偏低)
最大输出电压测试
输出功率28.87W效率93.4%
持续十五分钟后,功率电感有明显温升,温度约55度。
得益于四层板的优秀散热,温升不大
最大电流测试
输出功率39.22W效率92.6%
持续十五分钟后,功率电感有明显温升,温度约55度。
得益于四层板的优秀散热,整体温升不大

网友A:
唯一缺点就是电压范围有点小,能够支持0-50v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小电源精致

网友:
设计精准,制作精良。

楼主:
制作流程。
最初的mp28167测试板,用于测试性能。

确认功能正常后,开始制作功率部分底板
底板焊接完成后效果‘

连接air001单片机进行调试

制作上层单片机板后继续调试

恒压测试和恒流测试

除此之外,写了个简单的小动画,设置输出电流时,如果处于恒流状态将步进调流,一点点增加电流。
受制于文件体积问题,动图很模糊,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唯一缺点就是电压范围有点小,能够支持0-50v就完美了。

<36v是安全电压,便携式只能低电压。

网友A:
不错,值得鼓励。
不知可否开卖或者送几个给矿油。

网友B:
欢迎作品参赛,非常感谢!

作者需要注意大赛公告【作品发帖规范要求】第五条,补充参赛必须的照片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作品参赛,非常感谢!

作者需要注意大赛公告【作品发帖规范要求】第五条,补充参赛必须的照片材料

已收到。谢谢。请问能暂缓几天吗?这几天外出有事。作品不在身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值得鼓励。
不知可否开卖或者送几个给矿油。

之后会放出pcb工程文件和程序源码。

楼主:
合影已补发

网友:
随身数控小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