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微调改成了一个小双连

楼主(2023-11-03):
手上有两个以前购买的小空气微调,很是精致却没什么用。现在闲着没事想起来改个双连玩玩。
先做一块基板,把微调固定好

楼主:
用8毫米厚的有机玻璃做两个轴承支架,并装入铜轴套。底部攻丝

楼主:
网购的齿轮,轴套

楼主:
感觉单个齿轮厚度不够,用两个胶在一起。支架用M3镙丝加弹垫固定。

楼主:
网购的M3玩具车轴,套上齿轮

楼主:
发不上了,明天继续

网友:
已经看明白其中的原理了,创意不错,不清楚齿轮咬合度如何?会不会两边会不太同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不上了,明天继续

做的不错,不知这空气连容量多少、能做什么?那轴承座各自最好用两个螺钉固定,比较稳妥。

网友:
不用消差齿轮,双联会不会不同步?

网友:
等着看结果

网友:
创意很好。

单只电容最大估计20PF,最小电容估计3PF左右,单只作微调不错,组成双联能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这样搞双联是会不同步的,但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可以制作一个微调单联。

网友:
如果20P,可以做FM

网友B:
既然已经是用二个齿轮迭起来了,为什么不设法做成消差齿轮呢?
感觉还是轴向串着焊接起来好。

网友:
坐等看结果。

楼主:
把轴装进去。装时先把微调旋出一个很小角度,用一平面的工具向下推到与定片齐,当然前面装齿轮时也是这样保证两边一致。因为距离是先测量好的,所以两边咬合紧密。旋轴顶端的一个齿轮是临时当旋扭,后面一个是做为止挡。
试一下,转动灵活。

楼主:
容量是4—20P的,可以做调频

楼主:
测试一下,一连焊红线,另一连白线

楼主:
又发不上了,误差肯定有的,具体能不能用要试了才知道。
还有不少要改进的地方,如怎么固定,虽然留了孔,但位置不太合适
这也就是玩玩,买这些小配件的邮费可能够买个小双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不知这空气连容量多少、能做什么?那轴承座各自最好用两个螺钉固定,比较稳妥。

用两个镙丝肯定好,但要要求更高了。一个并且有点偏,这样在轴线方向可以有一点点调整的余地,我是这样考虑的,不知对不对
可以再用树脂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是用二个齿轮迭起来了,为什么不设法做成消差齿轮呢?
感觉还是轴向串着焊接起来好。

也想过轴向串接,还简单,但觉得太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想过轴向串接,还简单,但觉得太长了

闲鱼里有一个人做的是把两个这样的电容串起来在一根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一下,一连焊红线,另一连白线

有实用性;再用塑料片做一个罩子防灰尘,做调频头挺好。

网友:
搞FM的朋友是把这两个单连微调进行同轴对接焊,这样完全同步,只是焊接也麻烦。

楼主:
还有几张图,今天补上

网友:
两单联对称,可不用中间齿轮!

网友C:
测量一个指定位置的容量是否同步,要这样测量:先向一个方向旋转到这个位置,测量出两个电容参数。然后继续旋转。再向另一个方向旋转到这个位置测量出两个电容参数。比较这两个参数,应当完全一致。多次测量后,就知这个双连是否可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个指定位置的容量是否同步,要这样测量:先向一个方向旋转到这个位置,测量出两个电容参数。然后继续 ...

谢谢指教!

网友:
创意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