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巧妙的弧面度盘的指针走位脑洞,很值得借鉴

楼主(2023-11-03):
我想是背光灯泡兼指示灯

网友:
下面那个滑动臂实际上是吧180度的转角转换到了90度左右

网友:
两级高放,两级再生,三调谐。

网友:
这个度盘好帅,上面全是欧洲的地名,估计是电台所在地

网友:
连电路图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空连上面3个玻璃管的不知是什么东东,看不懂

三個并排的照明燈,電路圖中已經表示了。這種燈泡我以前也有一個,現在找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