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放大器

楼主(2023-11-03):
磁放大器是什么可做功放吗?

网友:
适合大功率直流电动机调整速度,如钢铁轧钢机械机构的转动调整

网友:
ATX电源的3.3V输出就是从5V绕组中通过磁放大器得到的,
10A的输出电流都基本不用散热器。还是稳压输出,调整电路就是一只to-92三极管和一个小电感,真的是四两拨千斤。

磁放大器既然能开关40KHz的ATX次级绕组的大电流,速度也不会慢,理论上做Class D类功放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