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筒吧?

楼主(2023-11-03):
在本坛本版做了一定功课,一定有前辈了解吧

网友:
碳精送话器?

网友:
电话里面的,碳精送话器。

楼主:
应该是,挺早的东西

楼主:
有一种想拆开的冲动,可惜只有这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种想拆开的冲动,可惜只有这一个

我拆开过,里面除了一堆黑色的小碳粒外,什么也没有。
圆锥形金属壳是一个极,另一个电极插在碳粒中间位置。
两个电极通过疏松的小碳粒连通,话筒振膜引发小碳粒震动,改变两个电极之间的电阻大小,从而将声音变为音频电流。
这种送话器失真较大,音质不好,就是造价低廉。
我也自制过,把干电池中间的碳棒砸碎,尽量碎一些,用纸包好,插入两个电极,注意不要直接相碰,接入电路,再对着纸包说话,就能听到了,当然自制的失真更大,勉强能听出个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开过,里面除了一堆黑色的小碳粒外,什么也没有。
圆锥形金属壳是一个极,另一个电极插在碳粒中间位 ...

用电动机的碳刷末是不是能好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电动机的碳刷末是不是能好些?

这个没有试过。
不过这个要求不高,碳粒还不能太细,太细就不容易动了,振动情况下,电阻改变就小了,就不灵敏了!
所以碳粒大小有个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你可以做一个,试一下,挺有意思的。
也有些不可思议,这么简单的电阻改变,就能变成声音,而且还能比较容易识别,多么神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试过。
不过这个要求不高,碳粒还不能太细,太细就不容易动了,振动情况下,电阻改变就小了,就 ...

对的,碳粒儿之间得有间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碳粒儿之间得有间隙

虽然这种送话器性能一般,但这种发明是天才的,不知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当时还小,拆开后,百思不得其解,这么简单,怎么能把声音变成电并传输出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明这东西的天才是爱迪生,没错,又是那个说天才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的人。在爱迪生之前据说已经有 ...

确实是伟大的发明,由于成本低,在早期极大地促进了电话的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