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没有说明书,这个功能不会用!

楼主(2023-11-04):
CD,磁带,SD卡,收音机,4用机;

这个功能----把CD音乐转录到USB;

朋友没有说明书,不会用!

这么操作?

大家猜猜看。

网友A:
DVD/USB/SD 选择按钮可能是输入选择,即播放相关卡内的音乐。

网友:
这个包装上有的这个功能可能是有一种噱头,因为从我的认知,单从机器外壳上的那些功能开关不足以控制CD音频信号转录到闪存盘上。
从功能选择开关上只是三种功能的选择,建议你试试把开关放在DVD/USB/SD位置,USB插入闪存卡或SD卡,同是放入DVD并播放音乐,看看是否可以转录音频信号,同时按下蓝色的开关(因为这个蓝色的开关没有任何使用说明)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打电话给惠州企业问问,最多出点钱买本使用说明。因为从网上没有能够找到这个机器的说明书的下载,在咸鱼上也没有卖的(只看到有一个人在卖这台机器,但也没有使用说书)

网友B:
那个功能需要遥控器 遥控器上面有一个按键 按下即可复制音轨

网友C:
估计是放CD的同时,按下蓝色的键子,多试几次,
或者问X宝客服。

楼主:
肯定是把CD播放的同时,USB插入SD卡,

那么怎么操作?

音乐播放时,按下左边那个蓝色的按钮?

网友D:
我家有一台来着。

我LP学校给小孩上课用,当年申请个经费可难了。就自己掏钱买了一台。后来上电脑了,这个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有一台来着。

我LP学校给小孩上课用,当年申请个经费可难了。就自己掏钱买了一台。后来上电脑了,这 ...

请教,怎么使用;

没有说明书,谢谢你帮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怎么使用;

没有说明书,谢谢你帮一下!

刚电话问了问LP大人,没了。机器都废了。

遗憾了,遗憾了。

楼主:
看来,这个按钮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电话问了问LP大人,没了。机器都废了。

遗憾了,遗憾了。

那谢谢你了,让您费心了;

能不能记得使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功能需要遥控器 遥控器上面有一个按键 按下即可复制音轨

难道还有遥控器?

朋友说没有,是个二手!

网友:
U盘,可能要FAT32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放CD的同时,按下蓝色的键子,多试几次,
或者问X宝客服。

谢谢你,没有分了,抱歉!

网友E:
开关在第一档 按下录音键,然后按下播放键,或者同时按下

网友F:
需要遥控…………参考CD500。图片来源于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在第一档 按下录音键,然后按下播放键,或者同时按下

您的意思是,播放CD时,按下录音机的录音+播放按钮?

而开关置于USB档?

想不到这个!

谢谢,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播放CD时,按下录音机的录音+播放按钮?

而开关置于USB档?

老式收音机录音都是两个键一起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遥控…………参考CD500。图片来源于网络

啊!

原来如此,需要遥控器!

暂时没有。

谢谢您的提示。

今天没有分了,抱歉!

网友G:
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那个蓝色开关是重低音,与录音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D/USB/SD 选择按钮可能是输入选择,即播放相关卡内的音乐。

您的判断,非常准确;

就是这样的!

谢谢。

网友:
要下载说明书,可以下载熊猫CD700(cd550没有找到),可能功能更强大一点。。
https://wenku.baidu.com/view/12b ... 4%E6%98%8E%E4%B9%A6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那个蓝色开关是重低音,与录音没关系

谢谢您的图;

我的这个机器是厂家改进型,那个蓝色按钮不是重低音,是CD,USB,SD选择;

看来是原来的遥控器丢了!

需要遥控器!

真相大白。

不过,这个原因很好听,播放CD!

补充内容 (2023-11-4 13:51):
更正:
这个声音,打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图;

我的这个机器是厂家改进型,那个蓝色按钮不是重低音,是CD,USB,SD选择;

在没有要遥控器的情况下,你可以尝试下放入CD碟片,功能选择放在DVD/USB/SD位置,USB插入闪存卡或SD卡,同是放入DVD并播放音乐,蓝色开关按下看看是否可以转录音频信号,反正尝试也不会搞坏碟片,看看USB闪存卡或SD卡是否有CD碟片上的音频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还有遥控器?

朋友说没有,是个二手!

的确有遥控器  而且大部分功能都在遥控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有遥控器  而且大部分功能都在遥控器上

谢谢你,看来,没有遥控器,不好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那个蓝色开关是重低音,与录音没关系

某宝熊猫500卖贴的重复键说明页上标为25号, 功能为重复/录音。面板上仅标为重复,550可能也如此。

CD转USB: 插入USB —— 按CD播放键+重复(录音)键?

网友G:
前面讲的录音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某宝熊猫500卖贴的重复键说明页上标为25号, 功能为重复/录音。面板上仅标为重复,550可能也如此。

...

谢谢你,朋友!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面讲的录音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目前,有两个方法:

一,找到遥控器;

二,按照你楼上的指导,播放CD时,按下图中的25(重复/录音)键,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