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表分享]再淘MF30万用表

楼主(2023-11-04):
前面淘了一只,有坛友说品相不行,就想再淘,这不,海鲜市场推送了一只89年的MF30,顺手拿下,想法是为了拆件,算是拆盲盒吧;
[老表分享]二手MF30万用表打理记录
卖家描述,没有调零旋钮,看着表笔线直接入表了,没有固定螺丝……
拆开内部发现:除了有点外观瑕疵,缺调零旋钮;不仅仅是拆除了插座而已,正极的插座内部已经破损,无法安装插座了;

那就先修复插座部分吧,胶粘大法伺候,补上插座部分;
此处胶粘,也破费一番周折,因为不是通孔,插座需要从顶部放入,从底部安装螺母紧固,先竹筷大概削了一个插座金属件的形状,塞入原插座孔内,在筷子周边一边点502胶水,一边撒小苏打粉,直至座子基本恢复原有形状,等胶凝固了,先打磨外形,再打孔把筷子破坏,先用细钻头把固定座钻好,这个难度不大,就是顶部扩孔的深度控制需要谨慎,还好,只用手电钻有惊无险的完成了,安装插座就很顺利……

再来测试相关参数:
先来试试50uA档,还行;

再来试试表头灵敏度,35.4uA可以;

顺手试试其他,500uA档;

X100档测试5K电阻;

直流25V档;

年代缘故,还是有不少的色环电阻了;

虽然不是四表的产品,但是精度真是不错,内部看不出明显差异,指针阻尼很不错。

精益的表盘,用了一只星牌的后盖,看来此表故事多多
手头没有M2.5*20mm的螺丝,只好从PDD花不到三块买了十只,买成30mm长度的了,还要截。
能够修复,就放弃了拆件的想法!
——END——

补充内容 (2023-11-4 19:07):
这个表,就是经典的37.5uA表头,电流分流部分使用0.6Ω、5.4Ω、54Ω、540Ω电阻的电路,欧姆档调零使用1.7K电位器。

网友(2023-12-09):
引用 网友A:
30表合适的表笔不好找,插进去表笔孔松不拉几的,接触不好。

其实这种表笔的插头在X宝上还是非常好找的,远比MF30自带的强多了。MF30万用表自带的表线以现在的标准看,根本就不合格了,线径太细,安全性很差。

网友(2023-11-06):
曾经用过几个上四的MF30,体积小,用起来比较顺手。后来的数字表都用4mm的表笔插座,就将MF30的原表笔插座拆去,孔钻大后装上4mm的香蕉插座,表笔就通用了。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表的电路图:
MF-30-Ⅱ型万用表(上四)电路原理图(37.5uA--1750Ω)B.jpg

网友:
tb每天有红包,买点小东西基本可在1元以下。

网友:
不错的表,恭喜!

网友:
我有两块上海四表的,80年代产品;

不错的表!

网友B:
老乡咋这阵子迷上指针表了?好表有的是,爬上这山抬头一看前面还有更美的风景线。看你的可编程电阻器还挺好玩的。

网友:
不错啊!比我家里MF30表好,我那个是75年买的,表上写73年生产。

网友:
精益表还是不错的,竹筷用的时候,外面上点蜡烛就可以轻松取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乡咋这阵子迷上指针表了?好表有的是,爬上这山抬头一看前面还有更美的风景线。看你的可编程电阻器还挺好 ...

折腾玩,也顺带研究一番,前边的已经出了。

补充内容 (2023-11-4 19:48):
哦,可编程电阻买好久了,十块。

网友C:
运气不错,我也买了个二十多元的赌一把,回来测试其他都好,表头断线,只能拆件了,暂时没心思绕动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气不错,我也买了个二十多元的赌一把,回来测试其他都好,表头断线,只能拆件了,暂时没心思绕动圈

我有MF30坏表头,折腾动圈没有想过;
这个表纯粹为了配件拍来,花费较小折腾玩玩。恢复了基本功能,出手的时候,别人用着也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MF30坏表头,折腾动圈没有想过;
这个表纯粹为了配件拍来,花费较小折腾玩玩。恢复了基本功能,出手 ...

用368的磁钢表头组件代替30磁钢表头组件不知可否?

网友:
呵呵,我也一样,明明是买来拆件的,到手又舍不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表的电路图:

这图,表头的1750欧很奇怪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图,表头的1750欧很奇怪啊。

从0.5mA档可以确定,网孔压降是300mV,则:
网孔自阻为300mV/37.5uA=8k,
50uA档的分流电阻是300mV/50uA=6k,
表头电阻为 8k-6k=2k,
50uA档的满偏压降为37.5uAX2k=75mV。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从0.5mA档可以确定,网孔压降是300mV,则:
网孔自阻为300mV/37.5uA=8k,
50uA档的分流电阻是300mV/5 ...

表头灵敏度为 35.4uA时,网孔自阻为 300mV/35.4uA=8.475k,表头电阻为 8.475k-6k=2.475k,50uA档的满偏压降为 35.4uAX2.475k=87.6m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68的磁钢表头组件代替30磁钢表头组件不知可否?

对于表头级别的维修没有做过,非常遗憾,不能给你提供详细信息,还望其他熟练的坛友帮助!

补充内容 (2023-11-5 10:44):
怪异的MF30表头故障,还有救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3
为救回这块哈精艺的老mf30,我偿试用mf368的表头来代换。手头上有两块mf368。其中一块上四厂的外磁表,另一块为武汉自动化研究所震宇仪表厂的内磁表。两块表的表头,都可以顺利装进老mf30外磁表头塑料盒壳内,螺丝孔位完全对位,仅是指针稍长一些,mf368约55mm,mf30约47mm。368内磁表头内阻为2.6k,不能用于代这里的哈精艺的mf30表头,但可用于代上四厂的mf30表头。因此,我用上四厂mf368的外磁表头来代换。实测内阻为2.03K(电路图标为2.06k),刚好满足要求。已安装到位,初获成功。待明天调整和校准一下,这块哈精艺的老mf30就可以完全得到修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折腾玩,也顺带研究一番,前边的已经出了。

补充内容 (2023-11-4 19:48):

我买了一个最后一环是紫色的电阻板。但0.1欧姆是棕色的,觉得超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一个最后一环是紫色的电阻板。但0.1欧姆是棕色的,觉得超贵。

展示一下呗!
我的这个据说是0.1R的,具体没有校对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展示一下呗!
我的这个据说是0.1R的,具体没有校对过。

好的,发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展示一下呗!
我的这个据说是0.1R的,具体没有校对过。

我这个电阻条好像是±1%的

网友F:
但是我有疑惑:色环电阻是1/4W,贴片电阻反而是1/2W,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我有疑惑:色环电阻是1/4W,贴片电阻反而是1/2W,

不用疑惑,贴片电阻是靠大的焊盘和合理的PCB帮助散热的,所以功率会大,如果散热不理想,功率会大打折扣。

我这个才0.1W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头灵敏度为 35.4uA时,网孔自阻为 300mV/35.4uA=8.475k,表头电阻为 8.475k-6k=2.475k,50uA档的满偏压 ...

调试之后正常,就没有再测试表头内阻,粗略测量了几个分流电阻与图纸相符,调零电位器是1.7K左右。
===============================================================
刚刚又一次拆机,把所有电阻都核对一遍,与这个图纸相差无几(黄字符):
MF-30-Ⅱ型万用表(上四G41.6uA)元器件排列图01.jpg

MF-30-Ⅱ型万用表(上四)电路原理图(37.5uA--1750Ω)B.jpg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368的磁钢表头组件代替30磁钢表头组件不知可否?

可以的,重新设计一个崭新的30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用疑惑,贴片电阻是靠大的焊盘和合理的PCB帮助散热的,所以功率会大,如果散热不理想,功率会大打折 ...

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发现万用表的调零旋钮,拆下后,再装上去就松动了,是不是原装的装上去的时候加了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发现万用表的调零旋钮,拆下后,再装上去就松动了,是不是原装的装上去的时候加了胶水 ...

是MF30表固定螺母这里吗?出厂是有胶的。

网友G:
这表我也有一块,都不知道放到那里了。以前买不起表的时候,经常和别人借的就是这种表,记得是兰州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表我也有一块,都不知道放到那里了。以前买不起表的时候,经常和别人借的就是这种表,记得是兰州出的。

上四的MF30是我的第一只万用表,80年下半年或是81年上半年个人买的,在86年被人接去整坏表头,之后再也没有用过MF30;现在事情少了,可能也是怀旧使然,想找几个老表玩玩,现在手里已经有十多只指针表,足够玩的了。
兰州的表还是不错的,还有哈精益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MF30表固定螺母这里吗?出厂是有胶的。

我说的是表的表面的欧姆调零旋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之后正常,就没有再测试表头内阻,粗略测量了几个分流电阻与图纸相符,调零电位器是1.7K左右。
== ...

1.75K应该是裸表头的电阻。MF30跟MF47结构略有不同,因此对表头灵敏度的要求也相对宽范些。

网友:
看来已有高手玩过一遍了。只有内行才会这么弄的。

网友:
指针表我比较喜欢MF35 30 47表,但平时用的最多的还是数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是表的表面的欧姆调零旋钮

哦,这个大概没有胶,仅拆卸过这一例,就是一个塑料柱和卡簧片,类似一个倒刺结构吧。

楼主:
一直没有测试15V电池*10K档,今天使用稳压电源15V试试,调零正常,难道这个电源的内阻与15V电池相同;
浏览其他的帖子,看到调零不能正常调整,什么原因?纳闷……

====================================================
使用稳压电源的范围是12.2V到16.7V可正常调零

====================================================
另一款MF30因为有所改动,*10K档的15V电压范围是12.7V到16V

补充内容 (2023-11-9 20:57):
两个MF30分别使用稳压电源的15V供电测量250K电阻,精度基本正常。不知与电源内阻有什么关联。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直没有测试15V电池*10K档,今天使用稳压电源15V试试,调零正常,难道这个电源的内阻与15V电池相同;
浏 ...

我是这么想的:RX10K档不能正常调零,大概率是电路不对;能正常调零,不等于测量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这么想的:RX10K档不能正常调零,大概率是电路不对;能正常调零,不等于测量准确 。

晚上没有事了,又专门在*10K档使用15V电源测试了250K电阻,精度还行吧,两表差异不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晚上没有事了,又专门在*10K档使用15V电源测试了250K电阻,精度还行吧,两表差异不大。

我怎么理解不到60μA后的那段话。

网友:
我咸鱼淘了一块50包邮,新新的哈精艺,外磁表头,这算不算是捡漏了啊?

网友:
感觉还可以吧

楼主:
只要自己喜欢,精度满足使用要求,那没有问题哦,你这个外观品相还是不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理解不到60μA后的那段话。

大概意思就是测试15V电池的空载电压,直接使用25V档位即可,不用带负载;而1.5V的电池需要带载测量,不然空载电压会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意思就是测试15V电池的空载电压,直接使用25V档位即可,不用带负载;而1.5V的电池需要带载测量,不 ...

明白了。相当于后期47的测量电池挡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意思就是测试15V电池的空载电压,直接使用25V档位即可,不用带负载;而1.5V的电池需要带载测量,不 ...

我试过用10V挡测量1.5V电池,目测比2.5V挡测得的数字还要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没有事了,又专门在*10K档使用15V电源测试了250K电阻,精度还行吧,两表差异不大。

15V电池的内阻是2K左右,对250K占比不大。
这个2K是按MF47推算的,70uA时实际测量是4K多,后来又测过几回,2K~4K左右

网友:
我有台震华的30

网友:
用它的电流档检测小电流非常好

网友A(2023-12-08):
30表合适的表笔不好找,插进去表笔孔松不拉几的,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表合适的表笔不好找,插进去表笔孔松不拉几的,接触不好。

某宝买MF368的表笔,插针还长着呢,2mm的插针松的话,那么就要插接表壳,把插座夹一下就好,四片往里挤一下。
不想拆的话,用尖镊子直接插入插座边缘,把四片往里挤一下。

只是这种表笔很便宜,线材也许不耐用。

网友H:
15v电池不好买,想改为9V电池,再把10K档改为5K,应该怎么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v电池不好买,想改为9V电池,再把10K档改为5K,应该怎么改动?

改就乱套了,15V电池网上不难买到,还有其他的电池可以凑成15V挺好用呀。

网友:
这表不错哦,体积小,内阻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买MF368的表笔,插针还长着呢,2mm的插针松的话,那么就要插接表壳,把插座夹一下就好,四片往里挤 ...

是的,我也是把表笔插座拆下来,往回夹了夹,好多了。

网友(2024-09-18):
看到论坛有用某种胶水能粘得看不出来,那是能融化这个塑胶的东西,怎么找也找不出那贴子了

网友:
精益的表盘,用了一只星牌的后盖,看来此表故事多多
--------------------------------------------------------------------
机构重组

网友:
MF30可能是最好的袖珍表

网友:
我也有一块MF30,但是放在老家,没有记得表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