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了比例鉴频电路!

楼主(2023-11-04):
搞了几天终于完成了老师们给的电路图,用10.7中周绕了两个鉴频线圈,试验了效果还不错,比斜率鉴频好太多了,但是声音还是不够完美,像数字化的声音,听着没有AM的声音舒服,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调好的原因?

网友A:
FM调中放和鉴频,真心需要设备。

他出来的声音效果要比MW的好太多。FM的频率上限能到15k,而MW顶多5k。并且FM还抗干扰。

而鉴频的S曲线,你就是都调到一边去,他也响,其实这个时候和斜率鉴频道理差不多。并且声音还比调正的时候大。

他有两大要求不好掌握:

1、中频的通带。这个基本要做到200k的带宽,并且比较平直,中间略鼓。
2、鉴频要正,S曲线,200k以内的段平直。中点电位为0。

这样出来的声,堪比CD(书上说的,实际还是差不少,要高档收音头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调中放和鉴频,真心需要设备。

他出来的声音效果要比MW的好太多。FM的频率上限能到15k,而MW顶多5k。 ...

这个还真不懂怎样搞了,我的中放一个调10.6、一个调11.6,带宽1M,带宽调小声音太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喇叭太小了,听不出来什么效果。

换个音箱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懂怎样搞了,我的中放一个调10.6、一个调11.6,带宽1M,带宽调小声音太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偏太多了吧。 10.7的中频,好像是,一个10.6  一个10.8。就可以了吧。你调11.6 ,没写错?

如果声音小了但声音好听了,也行。如果小的太厉害,就是中频通带窄了。或降低Q,或过耦合(最好),或参差来扩展一下通带。最终还是要仪器直接看        S曲线,或者中频通带来的实实在在。

网友C:
与声音关联的还有低放、喇叭,看楼主这喇叭不会大于65毫米吧!喇叭最好装在箱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太多了吧。 10.7的中频,好像是,一个10.6  一个10.8。就可以了吧。你调11.6 ,没写错?

如果声音 ...

买的这些中周有点偏高,反正高点没事不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的这些中周有点偏高,反正高点没事不影响

你是如何确定谐振频率的,这个难度可不小啊???

网友:
比列鉴品器,在电视机里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确定谐振频率的,这个难度可不小啊???

我有网络分析仪可以测量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声音关联的还有低放、喇叭,看楼主这喇叭不会大于65毫米吧!喇叭最好装在箱子里。

这个和喇叭关系不大,因为用来接收中波和短波声音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太小了,听不出来什么效果。

换个音箱试试。

不是喇叭的问题,用在中波和短波声音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网络分析仪可以测量LC

你是离线,用网分,测出来LC的谐振频率,然后焊上去的。焊上去以后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