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万用表电路图疑惑

楼主(2023-11-04):
手里的500不小心把动圈摔坏了,就在坛里收了一个,没有看清楚转换开关是碎掉了,无奈又在坛里求购转换开关,坛里zxj1728好友看到我求购转换开关,就赠送给我一套,前两天有空,按照500万用表的安装图,把电阻安装到转换开关的相应位置,试万用表,没有反应,和 乐子坛友一起找问题,发现电路图表头D1D2连接处与R510和电容连接处之间断开的,把此处连接起来,各档位,多次检查,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在此请坛友们看看是什么原因:
handshake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25594154

补充内容 (2023-11-5 11:42):
上边发帖没有说清楚,就是把此处连接起来,各档位基本正常,不明白是什么问题,发帖请坛友们,解释一下问题所在。

图中红圈处短接

图中红圈处短接

是什么问题需要这个地方短接呢?

是什么问题需要这个地方短接呢?

碎的转换开关

碎的转换开关

短接的地方

短接的地方

与47表50UA串联测试

与47表50UA串联测试

网友A:
坛友你好。      你用的图可能与这种波段开关不兼容,鳄鱼夹子两端是1K 的电阻,不是直接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短接这个地方,50UA档正常,如果使用1K电阻连接,还需要那个510欧电阻吗?没有500B万用 ...

500B应该是41.5uA或40uA的表头,那个几百欧电阻得接,否则1.4K的鱼叉电位器可能不够。
500表的波段开关,隐约记得上面两层某些点是连通的,安装图上可能没表示出来。

网友A:
鳄鱼夹子两端是一只1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鳄鱼夹子两端是一只1K电阻

现在短接这个地方,50UA档正常,如果使用1K电阻连接,还需要那个510欧电阻吗?没有500B万用表接线图,不知道转换开关上是怎么连接交流电流挡位的。谢谢好友回复。

网友A:
你原表是500B吗?500与500B有区别的,此波段开关只能按500线路,交流档有左右飞线是不是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表是500B吗?500与500B有区别的,此波段开关只能按500线路,交流档有左右飞线是不是飞错了

是的,这个表就是精益500B型表。

网友B:
楼主动圈多少米收的,怎么收,我也500b动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你好。      你用的图可能与这种波段开关不兼容,鳄鱼夹子两端是1K 的电阻,不是直接连接

是按照这个电路图安装的,阻子一样的,转换开关就是在红色记号处断开,鳄鱼夹就是在红色处连接,目前其他挡位基本正常,就是电阻档短接不归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圈多少米收的,怎么收,我也500b动圈坏了

是在坛里朋友出手的一个转换开关坏的表,看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圈多少米收的,怎么收,我也500b动圈坏了

去年在海鲜市场买过。有动圈跟动圈总成。这个总成没记错的话应该在30—40元左右

网友(2024-11-04):
请问楼主那张安装图是出自哪里?有完整的资料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