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白鹤4T8C机芯

楼主(2023-11-04):
收了一个白鹤4T8C机芯,主要是因为这几个原因:
1.中放是集中调谐,我这没有,要收一个研究。其实就是在双调谐基础上又加了一个调谐(是不是该叫三调谐),不知道效果是不是会比双调谐要好;
2.功放是并联OTL功放(曹氏功放?扼流圈功放?我不知道正式名字叫什么),我这没有,研究一下。据说功率大很多。
3.最主要的是便宜(电源变压器、空气双联都没有,功放管还坏了一只),和其他板子一起买的。
先从论坛找图纸资料
原理图

看到原理图,发现电源开关是2个,交、直流转换通过波段开关,这个波段开关能受得了220V这个高压吗?这样安全吗?而且这个K1-2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有的交直流两用机的转换开关,只管低压,不管高压,关机后还要拔掉电源插头才能彻底断电。看这个原理图,一关机,220V交流电也就断了。
交直流开关图
没有空气双联,就用2X270P薄膜双联代替,也能用,就是安装有点麻烦。
双联安装图
安好后发现,电台位置和面板显示相反,这才注意到,2X270P顺时针拧到头,容量最大;空气双联顺时针拧到头,容量最小。这两者相反呀。这也难不倒我,只要将调台拉线这样绕,就可以啦。
调台拉线图
拉线在调台旋钮杆上多绕一圈,增加摩擦力,这样不容易打滑,弹簧也不用拉那么紧。
调台杆
调台指示针是自己做的,用曲别针、铁丝、漆包线都可以。
旋钮是用饮料瓶盖+曲别针+热熔胶做的,黑色的用了4个曲别针,比较结实。
功放管原来用的是3DX204,我这没有,一开始用的SS8050(是两个S,电流、功率比一个S的大),很快就发烫,就改用TIP41C吧。有人说TIP41C是达林顿管,我测了测这个不是。
统调时发现,这两个拉线电容的容量不对,从电线里抽一根很细的铜丝,烫上锡,一头接地,另一头缠到电容上,直到容量合适,用蜡封上。
其他就是小毛病了,中频谐振电容330P的换了一个,一低放管换了一个。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经过几天的收拾,终于弄好了。最后是全景图。

网友A:
我也收过两个采用集中参数滤波器的中放的机芯,与楼主的初始动机一样;
集中参数中频滤波器与双调谐的不一样,高了一阶,矩形系数有进了一步,关键是1中放管与2中放管是阻容耦合,这样才是“集中”滤波器;
另外,功放属于并联推挽,图中的这个并联推挽使用了双线并绕阻流圈,通常本坛里大多叫“阻流圈式并联推挽”,又因较早地出现在3P5电路,所以又被称为曹氏功放(曹锦馨是当时的设计人员);
其实其电路可能是从电子管并联推挽演变过来的,麦景图275也是并联推挽,但两臂在输出变压器中阴-屏极交叉合成了,没有使用阻流圈(理解不对的话请坛友指正);
我收的是宝灯104,只不过功放是普通推挽,选择性非常好,本地台声音非常干净,主管感觉比双-双-单的中周配置要好一些(我有牡丹941、春雷3P2/3P7、老工农兵601等,这些机子都很好),当然没有扫频仪验证,只是主管感受而已,含有心理因素。
我还入手青岛TS 4-10,还有修。
白鹤4T8C就是输入变压器偷工减料了,为了防止直流磁饱和,应该加大磁通面积的同时考虑垫纸(实际上几个mA不用垫纸),但不加横条是相反方向了,另外无横条的线圈骨架也要降低一个横条高度,是变形或借用,更不方便,加了横条就可以增大窗口面积,使用稍粗一点的漆包线降低直流电阻,使两路充放电的对称性更好。不知道当时的技术人员是怎么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两个调谐指针?

做了两个,试试哪个好用。左边的做起来比较麻烦,需要焊接。右边的只需要一根铁丝就可以做成,实际使用起来都差不多。

网友C:
那个变压器为何不用横条?这样插片的变压器线圈截面积肯定不够,只有黑白电视机里面的行推动这样做,不知道当时这样设计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变压器为何不用横条?这样插片的变压器线圈截面积肯定不够,只有黑白电视机里面的行推动这样做,不知道 ...

你说的是输入变压器吗?我认为:输入变压器初级有直流电流,没有空气间隙就容易饱和。有的变压器有横条,那就需要加大铁芯面积和绕组防止饱和。我不是专业的,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
具有阻流圈式并联推挽的收音机电路相对较多(上海蝴蝶有一款、宝灯、青岛、春雷,,,,以及早期国产收录机的功放),而具有集中参数中频滤波器的则只有少数几个成品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收过两个采用集中参数滤波器的中放的机芯,与楼主的初始动机一样;
集中参数中频滤波器与双调谐的不一 ...

我有一台宝石花2T2,记得中放和这个很相似!多出一个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宝石花2T2,记得中放和这个很相似!多出一个中周。

这是双调谐。集中滤波是连着3个中周和电容,接着是一中放和二中放用阻容耦合。
目前为止,我见过的,采用三调谐集中滤波的只有宝灯104、宝灯105、白鹤4T8C,都是台式机。我这儿没有扫频仪,只是靠听觉盲调,觉得声音和其他的差别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双调谐。集中滤波是连着3个中周和电容,接着是一中放和二中放用阻容耦合。
目前为止,我见过的, ...

我手头的电路图集没有找到宝石花2T2,不知道是不是南通的产品,若是,他们的产品太多了,图集可能没有收录那么多。

我放大看了,不太清楚,但好像不是集中参数的,只有两个中周屏蔽虚线框。第一个中周的次级可能是用来中和防自激的(当然理论上也不排除中频加再生了,但可能性不大),不多见。
若是,应该有三个明显的LC谐振回路,
另外,集中参数的插入损耗比双调谐的还要大,仅一级中放又无高放的,似乎增益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的电路图集没有找到宝石花2T2,不知道是不是南通的产品,若是,他们的产品太多了,图集可能没有收 ...

这是图纸资料,南通的。
求电路图,谢谢!宝石花2T2收音机电路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585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图纸资料,南通的。
求电路图,谢谢!宝石花2T2收音机电路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 ...

谢谢转贴,这个电路图清晰了一些,前面看走眼了,确实是2级中放,但第二中放采用了双调谐,且耦合方式不同于寻常,把前一只中周次级通过电容与后面的中周抽头进行耦合,不知道有什么优点,采用的是两只有次级线圈的TTF-2,没有采用-7/-8惯用的双调谐中周。
集中参数滤波应该是作为中放输入选频用的,就是放在第1 中放管前面。图中这个应该不算。是一个特殊耦合方式且放在第一中放与第2中放之间的双调谐。

虽然还不理解,但特殊电路大厂都采用的较少,因为维修的普及性不够;而省内本地产品为主的,就有可能采用一些稍微特殊一点的电路,以获得某些性能要求,本地维修比跨省容易,如宝灯好像是山东淄博的、白鹤是石家庄的、还有青岛的,网上买这些产品的也大多集中在那一带。这个看法不一定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