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乐场上的数学问题

楼主(2023-11-04):
家里附近新建了一个儿童游乐园,设施很多,十分受欢迎。

其中有一面墙,右面介绍蝴蝶知识,左面是一大排彩色半球,可以转动。

粉色与黄色各半,转动后停止在随机状态。

我带孙子去玩,忽然想起概率问题,对孙子说颜色可能各显示一半。

孙子不相信。

半球有29X7个,我和孙子各自计算它,规则是过半色视为主色,摆正。正好一半的,重新转动。

最后一面墙为两种颜色,然后我数粉色有多少个,孙子数黄色多少个。

最后结果,奇迹出现了,总数203个,我数出粉色101个,孙子数出黄色102个。

规律太强大了,不得不服。

楼主:
前提当然是全部打乱,每一个都转它一下,完全是随机产生的。

楼主:
我从来没想过它会真的各有一般数,这个结果太震撼了,冥冥之中感到我们被某种力量约束。

楼主:
一般情况下一次实验会相差几个,没想到规律太强大了。

网友:
程序控制的,偏离了会自动修正啊,100%准确,否则就是程序写的不好

网友:
采集样本数不足

网友:
前提条件是样本数量要足够多,越多越准。

网友A: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用二项式定理画了下数目分布概率,概率高于 1% 的结果,不出意外都在中点附近:

楼主位 101:102 事件的概率大约在 0.056 左右,即 5.6% ;大致解释为:
天天和孙子去扒拉球,每扒拉 100 次,能有约 5.6 次获得 101:102 的结果,其他次会获得类似于 100:103、102:101 这样....

概率Y轴用对数坐标,可以看到两端的概率有多小(10^-60, 万亿亿亿亿亿亿亿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端的相当于中了外国的彩票头奖了——不是中国的那种彩票。

1e-60 是个比彩票还恐怖得多的数量。

作为参考,可观测的宇宙质量大约 1e+50 - 1e+60 kg.

想象把宇宙万物切块,一块一斤。 从这庞大数量中,一眼就挑对了正确的那一斤,这样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用二项式定理画了下数目分布概率,概率高于 1% 的结果,不出意外都在中点附近:

难道我和我孙子一次就接近1:1是运气相当好?

我知道样板采集数量不够,但是一次就显灵也太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我和我孙子一次就接近1:1是运气相当好?

我知道样板采集数量不够,但是一次就显灵也太神了。

至少不太差的,发生了约么 1/20 概率的事件。

大约是一副扑克中3张的比例,随手一抽,大小王或者黑桃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