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灯电源可以当隔离变压器用吗?

楼主(2023-11-04):
示波器测量市电非隔离信号用。大概是次级全波整流大概是两个230V,中心抽头

网友A:
这货波形失真比较大,要失真小得自己绕,确保磁密位于在线性区。

网友B:
书本上说了,不推荐这样用法,比较危险。我还是比较迷信书本的。

你示波器2个探头,然后调用math里的Y1-Y2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波形失真比较大,要失真小得自己绕,确保磁密位于在线性区。

我把他当次级230V的电源变压器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本上说了,不推荐这样用法,比较危险。我还是比较迷信书本的。

你示波器2个探头,然后调用math里的Y1- ...

示波器的信号地接外壳了,我再接非隔离的220V电路很危险。我把220V电路和市电隔离开,再用示波器测量220V电路的信号。我只有老掉牙的T16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他当次级230V的电源变压器不行吗?

为了节约漆包线,工厂货磁密取得都很高。铁芯不工作在线性区,出来波形跟输入波形就不一样了,电压波形没什么,电流波形正弦波进去尖顶波出来。

网友C:
我觉得要求不高可以用用,把230v作为初级用(现在的供电电压普遍偏高),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要求不高可以用用,把230v作为初级用(现在的供电电压普遍偏高),应该没有问题。

同意。波形失真觉得不会有多大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