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好用的图片压缩软件

楼主(2023-11-04):
最近想发图片,可是所用的压缩工具效果非常不好,如图。请大家推荐一款好用的图片压缩软件,谢谢了。

楼主:
原图大小是19M的。

网友:
光影魔术手

网友:
我使用   光影魔术手电脑版

网友:
美图秀秀

网友A:
图片压缩的简单处理用光影魔术手,特殊处理用PS

网友:
楼主所发图片像素过高,被迫采用过大的压缩率才达到网站要求,不纠正的话,用什么软件也不行。

网友:
我手机比较下来还是这个好用,一般手机照片压缩到长边1500左右差不多符合图片上传的要求。

网友:
光影魔术手,非常好用;

网友:
ACDSee 5.0.1

网友:
多年一直用ACDSee、Photoshop,这两个压缩质量(比例)可任意调节。

网友:
isee看图精灵,批量压缩也挺好用的

网友:
使用qq影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压缩的简单处理用光影魔术手,特殊处理用PS

回答正确! 一般PS就可以搞定。

网友B:
我用的这个,感觉还不错.

网友:
ps 7.0  绿化版  免安装直接使用.软件大小:21m.  专业软件接地气的简单~~

楼主:
衷心谢谢大家的指点,我慢慢的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个,感觉还不错.

你好,我用的就是这个软件,主要是贪图他的批量处理功能,质量却实在不敢恭维啊!

网友:
ACDSee  5.0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的指点,试了一下光影魔术手,效果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就是这个软件,主要是贪图他的批量处理功能,质量却实在不敢恭维啊!

大文件图片先要缩小尺寸到长边1200,然后再压缩,压缩比例控制在70%以上图片质量就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文件图片先要缩小尺寸到长边1200,然后再压缩,压缩比例控制在70%以上图片质量就还行。

谢谢,回家我再试试!

网友D:
楼主是图片分辨率太高,19M 的话大约4800万像素。

一般说来,图片先缩放到 2000x1500 这个范围,然后再考虑 jpg 压缩比较好。

过高的像素数,只能拉低 JPG 质量,到头来还不如低分辨率高质量的好看

楼主:
谢谢指导,主要还是想偷懒,ACDSee的确是不错的软件,我平时用的最多的也是这个软件,但是这个软件不能批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图片分辨率太高,19M 的话大约4800万像素。

一般说来,图片先缩放到 2000x1500 这个范围,然后再 ...

说的没错,照片原件基本都是近20M到30多M的,你说的办法值得一试,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主要还是想偷懒,ACDSee的确是不错的软件,我平时用的最多的也是这个软件,但是这个软件不能批 ...

ACDSee可以批量压缩的,还可以批量处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DSee可以批量压缩的,还可以批量处理图片。

ACDSee可以批量压缩吗?这个软件玩了10多年了竟然不知道,深感惭愧。谢谢你的提示,回头再细细的研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主要还是想偷懒,ACDSee的确是不错的软件,我平时用的最多的也是这个软件,但是这个软件不能批 ...

好像有版本有批处理选项的,或者你用光影试试,也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DSee可以批量压缩的,还可以批量处理图片。

今天仔细研究了一下,的确可以批量处理,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有版本有批处理选项的,或者你用光影试试,也可以 。

经29楼提醒,我的ACDSee10的确有批量处理的功能。

网友:
如果是单个文件,用PS里面的存储为web所用格式,就可以优化文件大小,并且可以自定义最终的文件尺寸。当然,图片不能无限压缩。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仔细研究了一下,的确可以批量处理,再次表示感谢!

格式工厂也可以的 。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微信传一下,自动就压缩了。体积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