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位大师请教一下

楼主(2023-11-04):
这个公式中前面的电感计算要用到频率,后面的频率计算要用前面计算的电感量。那后面计算频率时用的电感量的值到底用那个频率

网友A:
电感量是不变的,不论是什么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量是不变的,不论是什么频率。

谢谢大师。明白了,公式我没搞清楚,后面计算LC振荡电路的频率是用电感,不是用感抗计算。电感量是不变的,不论是什么频率。

网友:
把计算 公式 输入数据表中,这样输入参数,可以自动生成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