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电感的 频率值问题

楼主(2023-11-04):
大师们请教一下,这个是2πFL计算出来的,后面又算LC振荡电路的频率是用前面算出来的电感和电容计算的。那么前面算电感和电容的频率是什么,不是和后面重了吗?怎么用一个未知量算另一个未知量。

网友A:
您的意思是说,L和C都先用电抗公式计算,再代入后面的谐振频率公式。
这样算,其实不会重,因为计算L和C值时,用的是工作频率内某一点进行计算的,得到的是工作频率内,L和C的值,也就是说,把它们的参数先搞出来了。而后面的计算,是当LC谐振时,元件所处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说,L和C都先用电抗公式计算,再代入后面的谐振频率公式。
这样算,其实不会重,因为计算L和C值 ...

工作频率是不是就是220V的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说,L和C都先用电抗公式计算,再代入后面的谐振频率公式。
这样算,其实不会重,因为计算L和C值 ...

电感的工作频率应该是就是后面要算的频率啊

网友:
早晨浏览 学习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频率是不是就是220V的50HZ

不是,比方说在中波调谐回路里,它工作在540-1600kHz范围内。用个仪器量一下岂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比方说在中波调谐回路里,它工作在540-1600kHz范围内。用个仪器量一下岂不更好。

好的好的,我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