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奇怪的半导体收音机电路板

楼主(2023-11-05):
打算做一个4管来复再生收音机,找了一块料板。拆下功放部分的2个变压器,发现只有一个变压器有抽头,不是推挽电路,懵逼了。查了一下资料说有可能是单管甲类输出。哪位老师知道这是什么型号收音机的电路板??我想把功放部分还原做成来复再生收音机的功放。

网友A:
功放电路就别还原了,三伏以上的功放块大把多。买一块插卡mp3板就有了。声音可以更大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仔细看变压器的脚位。确实只有一个输出变压器有抽头,输入变压器没有抽头。

借鉴这个看看呢?你的板子是否就是这个?

看看比对情况: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6011&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电路就别还原了,三伏以上的功放块大把多。买一块插卡mp3板就有了。声音可以更大更好。

用现在的零件就没意思了。要我用古色古香的老原件做一个来复再生收音机。绿袍电阻大瓷片电容都要用上去。

网友C:
古色古香的老元件,质量可得挑好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古色古香的老元件,质量可得挑好喽!

2个牛测试线圈都是通的,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电路结构,有老师傅说是单管甲类,绿袍电阻用数字万用表测试正常,电容都是用电桥测试的,性能完好,老电容坏的是电解电容。瓷片和聚酯的不坏。

楼主:
哇塞,电路好像就是这样的,单管滑动甲类功放。。 老师威武

网友D:
电路板上有个中周和云母电容,还有两个中周空位,应该是超外差收音机,从变压器大小来看,电压应该在4.5~6伏左右,变压器上没有空气间隙,估计直流电流不会很大,不会是单管甲类放大的,否则直流电流大的话很容易磁饱和,失去放大作用。第1张图的变压器有个抽头,那另一个变压器肯定也会有抽头的,不然第1个变压器的抽头干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上有个中周和云母电容,还有两个中周空位,应该是超外差收音机,从变压器大小来看,电压应该在4.5~6 ...

请仔细看变压器的脚位。确实只有一个输出变压器有抽头,输入变压器没有抽头。 1699157608(1).jpg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仔细看变压器的脚位。确实只有一个输出变压器有抽头,输入变压器没有抽头。

您好老师,请问输出变压器初级中间510  欧姆  引脚 另一端接地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仔细看变压器的脚位。确实只有一个输出变压器有抽头,输入变压器没有抽头。

是我孤陋寡闻了,第1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鉴这个看看呢?你的板子是否就是这个?

多数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鉴这个看看呢?你的板子是否就是这个?

完全一样,老师学识渊博。。资料丰富。。请收下我的膝盖。。没想到垃圾堆里的一块电路板竟然是丰收牌收音机的心脏。。 和泉城301语录机电路差不多一样,来复中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老师,请问输出变压器初级中间510  欧姆  引脚 另一端接地极吗

谜题已解,请看2楼海洋DZ老师的资料。这是丰收301三管来复低放收音机的电路板。全国联合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一样,老师学识渊博。。资料丰富。。请收下我的膝盖。。没想到垃圾堆里的一块电路板竟然是丰收牌收 ...

可不敢这样,恰好遇到了而已……

网友:
这个是哪个品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