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使用铝丝制作烙铁头的方法

楼主(2023-11-05):
由于玩电子制作,电烙铁一直通电,烙铁头往往烧蚀氧化。我尝试了铝丝,
也就是铝质电线芯制作30瓦内热式烙铁头,优点是,铝传热快,头部温度高,
化锡快,而且不氧化,容易制作,没有成本。缺点是,硬度低,强度低。我觉得效果不错,
分享给大家。制作方法如下,取一段长6cm,直径4mm的铝丝,头部切成斜口磨平
即可(马蹄型),装在烙铁上即可通电加热上锡,将电烙铁头部向上,放一小粒
锡珠在烙铁头顶部斜口平面上,加热时用小刀刮割锡珠下的烙铁头平面,即可让
烙铁头平面挂锡。使用中也可以再次挂锡。图中左边是直接使用铝丝,中间是铝
丝头部缠绕铜丝上锡(缺点是传热不好,温度上不去),右边是市售合金烙铁头(传热不如铝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怎么可能上锡呢,平时用电烙铁焊铝盆根本就不吃锡

液态锡珠隔绝空气,刮割开的没有被氧化膜覆盖的铝金属与锡金属形成合金,即可挂锡

网友:
现在不是物资缺、钱包瘪的时代,这样做纯碎是玩,再说那么粗的铝线也难找。

网友A:
铝怎么可能上锡呢,平时用电烙铁焊铝盆根本就不吃锡

网友:
没想到还可以这样用。学习了。

楼主:
烙铁头初次上锡要在头部刚热时就进行,如果温度太高氧化太快,不容易上锡。

网友:
抓住行业内卷契机,那种调温烙铁也就十几块钱,化锡要比您的烙铁快,而且能手动调温,还不用费劲折腾烙铁头。我试过干烧一夜,第二天挂锡在高温海绵蹭了蹭光亮如初

网友B:
铝与锡很容易形成合金,烧一会锡就会硬化不能焊接,很多年前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与锡很容易形成合金,烧一会锡就会硬化不能焊接,很多年前我试过。

玩一玩可以,不实用,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烙铁头初次上锡要在头部刚热时就进行,如果温度太高氧化太快,不容易上锡。

这可是这次实验的最大成果呀,真是超出原先形成的认知

网友:
楼主这个电烙铁是外热式

网友:
铝的可没铜的耐用,用不长时间就得换。多麻烦。

网友:
我现在用国产深圳白光BK881烙铁+热风枪二合一焊台,长时间不用时烙铁自动降到200度保持,我天天一上班就上电开着,直到下班才关机。从来没有烙铁头氧化烦恼。

时间长了烙铁头也会轻微变黑,那是表面的薄薄一层焊锡氧化了,钢丝球里一拉就光亮了。

网友:
这个能行~有时间试试~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方法也可以我也做过是用铸铝饭勺把加工做的强度很好,也能上锡,但没有铜吃锡好,优点就是不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