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唱机LX-50请教维修

楼主(2023-11-05):
唱臂出问题,想拆开看看,请高手指导

楼主:
目前只拆开上盖,后续怎么拆,请指导

网友:
这机器 唱针坏 多便宜也不能买
灵魂没有了
后配一个唱针 要你吐血价

楼主:
唱针我没用过,还在呢

网友A:
拿下转盘来,那个塑料盖板拿下来,就可以把上盖绕过唱臂拿下来了。里面就是整个机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下转盘来,那个塑料盖板拿下来,就可以把上盖绕过唱臂拿下来了。里面就是整个机芯了。

转盘怎么拿下来啊,我看了好一会,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下转盘来,那个塑料盖板拿下来,就可以把上盖绕过唱臂拿下来了。里面就是整个机芯了。

看明白了,转盘转到一个角度就可以拔出来了,螺丝都下了,塑料片也取下来了,现在盖板怎么取下来?唱臂挡着呢

网友:
转盘与无刷电机轴(中心轴)是锥度连接,在转盘外沿下对称位置轻撬一下可以取下来。注意力度要轻。

网友:
这个是T4P唱头,很常见,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明白了,转盘转到一个角度就可以拔出来了,螺丝都下了,塑料片也取下来了,现在盖板怎么取下来?唱臂挡 ...

在唱臂照片上部的塑料小盖板可以取下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明白了,转盘转到一个角度就可以拔出来了,螺丝都下了,塑料片也取下来了,现在盖板怎么取下来?唱臂挡 ...

下面改怎么拆

网友A:
红圈内的塑料盖板可以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内的塑料盖板可以拆下来

唱臂怎么移到那个位置啊

网友A:
用手指转一下电机,把唱臂移到缺口位置可以取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指转一下电机,把唱臂移到缺口位置可以取下来。

哪个电机啊,我好像转不动,怎么办

网友A:
把外壳缺口处移动到唱臂位置

楼主:
我当初大概以为手动的,把唱臂直接提起来,所以唱臂可能有组件断了

楼主:
我当初以为是手动的,把唱臂提起来,可能有组件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外壳缺口处移动到唱臂位置

移了一下,还差一点,怕磕到其他地方,暂时还不敢硬来

网友:
时间长记不清了。可以把外壳缺口处移动到唱臂位置就拿下来了。注意先把唱针保护套装上。

网友:
唱臂不要动

楼主:
这个底下的螺丝要卸下来吗?这个好像是个轴

楼主:
我找到图纸,请你指导一下,目前因为9的螺丝柱挡着,盖子拆不下来,8这里的挡板我感觉是一体的,怎么可能拆下来,还是说这里贴的标签就是这个示意图的意思,12的这个螺丝要拆吗?10 这个是可以拆的吗?

网友B:
线性寻迹拆过,但记不太清了,外壳通常有螺丝固定,不会悬浮放置,打开外壳,里面就看清了,通常还有皮带传动,应该好看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寻迹拆过,但记不太清了,外壳通常有螺丝固定,不会悬浮放置,打开外壳,里面就看清了,通常还有皮带传 ...

唱臂挡着,上盖拆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线性循迹的唱臂,用伺服电机驱动唱臂运动,不能用手去移动转动唱臂,和普通唱机不一样。

现在唱臂出问题,动不了,怎么办

网友B:
看图,应是唱臂到窗口部位才能拆去上盖的。
里面大部分电机出来先是皮带传动,经过减速后,由一根聚合物细绳带动唱臂走行。
好像我原来经历过的,有手可以移动唱臂位置的。
用轻柔的力稍试试。通常没有那么精密,控制位置很多是限位开关实现的。

网友:
里面的机构,大部分从上面看得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应是唱臂到窗口部位才能拆去上盖的。
里面大部分电机出来先是皮带传动,经过减速后,由一根聚合物细 ...

唱臂移动不了

网友B:
上盖的固定螺丝是在上面还是下面,都拆开了吗?上盖应该能活动了,唱针罩罩好,应能稍抬起上盖,能看到里面吗?
皮带减速,减速机构减速,再由细绳传动,从输出端移动唱臂,应该有点力度,具体还需操作时慎重考虑。
不敢保证,但我当初移动唱臂时,好像需点力度,好像开始移动更费力,启动后轻了一些。

网友:
这里的高手真多,而且热情,真心无私地帮助坛友。点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盖的固定螺丝是在上面还是下面,都拆开了吗?上盖应该能活动了,唱针罩罩好,应能稍抬起上盖,能看到里面 ...

你说的是这个吗?齿轮是可以慢慢转动,线也会跟着动吧,但似乎唱臂没有移动。

网友:
是白绳动,唱臂不动吗?能看到白绳与唱臂尾端的唱臂支架的连接吗?唱臂支架应与白绳连接的。可以让白绳多走一些再看。唱臂尾端由弹簧拉在唱臂支架的一V形槽的槽底,可沿槽壁滑动,白绳移动少时,如唱臂受限制,可能唱臂只会倾斜,来不及跟上。如果白绳与唱臂支架脱开了,应该不是大问题。
蜗杆另一端有个皮带轮,上面的皮带还在吗?电机通过皮带带动皮带轮转动,唱臂就动了。

网友B:
是不是电机带动皮带轮的皮带断了?有多台老唱机这个皮带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机带动皮带轮的皮带断了?有多台老唱机这个皮带断了。

没看到皮带,我转动蜗杆上的皮带轮,带动齿轮转动,绳子好像挺紧的,没敢转太多

网友B:
皮带轮两个方向都轻轻转动试试,导轨末端可能有限位。
争取看到唱臂尾端的支架座,轻轻晃动,看能不能在导轨上移动。
怎么照的照片?上盖能打开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轮两个方向都轻轻转动试试,导轨末端可能有限位。
争取看到唱臂尾端的支架座,轻轻晃动,看能不能在导 ...

唱臂在机子右端,我是把上盖左端打开拍照的,这个皮带轮也是在机子左端

网友B:
唱臂安装在支架座上,支架座由白绳牵引在导轨上移动,现在唱臂在右侧位置,导轨比这个位置还要长一些。
如果皮带轮两个方向都不能转动,是不是支架座卡住了?
唱臂应能少量抬起,上盖能不能掀开一点,灯照明,看到里面?
上盖几个方向试试,能不能错开位置?
要检查维修,导轨和运动机构都要暴露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唱臂安装在支架座上,支架座由白绳牵引在导轨上移动,现在唱臂在右侧位置,导轨比这个位置还要长一些。
如 ...

唱臂底下是有座的,卡着上盖的挡板,挡板在唱臂上面有个螺丝孔,螺丝孔的柱子当着底板,除非把底板掰弯。

网友B:
如果唱臂位于上盖为唱臂设置的窗口位置,拆除上盖还有障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唱臂位于上盖为唱臂设置的窗口位置,拆除上盖还有障碍吗?

因为唱臂动不了,移动不到那个缺口

网友A:
把我的拆开看了,把唱臂移动到上壳缺口位置,可以按1所示斜向下用力移动唱臂到缺口位置,也可以按2所示转动齿轮移动唱臂到缺口位置,即可取下上机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我的拆开看了,把唱臂移动到上壳缺口位置,可以按1所示斜向下用力移动唱臂到缺口位置,也可以按2所示转动 ...

2处的皮带什么规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处的皮带什么规格

找个差不多的录音机皮带换上就行了。没什么严格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差不多的录音机皮带换上就行了。没什么严格要求。

1处的唱臂推不动,2处的螺杆旋了,没效果。
最终硬是用点力气弄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差不多的录音机皮带换上就行了。没什么严格要求。

目前的问题,这里的皮带要换上,粗细?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差不多的录音机皮带换上就行了。没什么严格要求。

还有唱臂的问题,唱臂是松动的,正常的是什么样的,还有这里是不是也有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差不多的录音机皮带换上就行了。没什么严格要求。

更大的问题出现了,这里塑料断了

网友:
如果只是弹簧挂钩脱落或损坏,可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我的拆开看了,把唱臂移动到上壳缺口位置,可以按1所示斜向下用力移动唱臂到缺口位置,也可以按2所示转动 ...

你的照片放大了,清晰度不够,能不能拍歌清晰的图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差不多的录音机皮带换上就行了。没什么严格要求。

两条皮带已经换上了,接通电源,齿轮可以动作了,只是朝一个方向转动,不会反转,唱臂可以上下抖动,不能左右移位,而且中间的电机不会转动,几个控制键都没反应(滴了几滴除锈油,仍然不行,是不是电路板出问题了)

网友B:
损坏的弹簧挂钩恢复了吗?
通电后,一般唱臂会移到最右端触发限位开关后停止。
转速选择、放唱位置是手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损坏的弹簧挂钩恢复了吗?
通电后,一般唱臂会移到最右端触发限位开关后停止。
转速选择、放唱位置是手动 ...

弹簧和旁边的弹簧挂一起了,接通电源开机,两个皮带带动部分的齿轮就一直转,没停止。前面板的按键按了没反应(有个LED灯还不亮),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盖没盖,所以感应开关不动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弹簧和旁边的弹簧挂一起了,接通电源开机,两个皮带带动部分的齿轮就一直转,没停止。前面板的按键按了没 ...

齿轮一直转,唱臂移动吗?开机后唱臂应移到最远端触发限位开关后停止。
另一齿轮应是控制唱臂抬起、落下的,唱臂上下动作吗?
可以装上唱盘,盖上盖试试反应。
掉的弹簧挂钩留好,争取恢复。
自动的,唱盘上不同位置有发光二极管,探测有无唱片,可操作性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一直转,唱臂移动吗?开机后唱臂应移到最远端触发限位开关后停止。
另一齿轮应是控制唱臂抬起、落下 ...

1.齿轮一直转,唱臂没有移动,估计已经到最远端,控制面板按键无反应,无法反转。
2.另一个齿轮确实是抬起,落下。
3.塑料件有保留着,但感觉恢复很难,要全拆散了,把塑料件单独取出用502加粉末粘接修复,还要考虑到塑料老化,强度不够。

网友:
检查唱臂导轨最远端的限位开关,用表量通断,用手触发,看反应。
或装上唱盘,盖上盖试试。

网友D(2023-12-09):
各位好!  想请教一下  我也有一台 LX50 唱头坏了 我买了个铁三角的ATN3600白色小唱头 可是安不上
是不是我买错型号了?
如果是的话 您能告诉我应该买什么型号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各位好!  想请教一下  我也有一台 LX50 唱头坏了 我买了个铁三角的ATN3600白色小唱头 可是安不上
是不是 ...

如果新唱头是好的,千万别浪费了。先看新唱头是何种安装方式,现在普及型唱机,尤其是这种线性寻迹唱机,大部分采用T4P易换唱针唱头,是固定在唱臂前端的,传统方式,大部分是采用螺栓吊装方式,即使安装方式不同,也总能找到代换方法,考虑安装方式时,最好应能进行调整,尤其应能调整唱针前后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新唱头是好的,千万别浪费了。先看新唱头是何种安装方式,现在普及型唱机,尤其是这种线性寻迹唱机 ...

谢谢您的回复! 新唱头是好的 全新的 只是 我死活安不上 好像需要剪掉唱头的一个边 裁剪一下是的 可是我看别人安的就是这款唱头 所以我有些懵。。。难道要把唱臂拆下来?? 按说是不至于拆唱臂呀

网友:
图一 就是现在这个唱头 我只能把它平推着安上去

图一

图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 新唱头是好的 全新的 只是 我死活安不上 好像需要剪掉唱头的一个边 裁剪一下是的 可是我 ...

不能急,要充分看清。对比两个唱头结构尺寸是否相同,看原唱头与唱臂的连接方式,如何取下,新唱头能否以相同方式与唱臂连接。
原唱头怎么坏了?

网友:
图二 但是后面的卡扣其实并没卡进去 一拿就能把唱头拿下来

网友:
图三 感觉是需要把涂蓝的这里 都去掉才行
现在就是 如果卡扣按进去了 那最前面铁三角标志上面那里 就安不进去

图三

图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能急,要充分看清。对比两个唱头结构尺寸是否相同,看原唱头与唱臂的连接方式,如何取下,新唱头能否以 ...

这机器来的时候就没唱头 或者 您知道原装唱头的型号吗?? 您要是知道的话 麻烦您告诉我一声 我去网上找找有没有 谢谢!

网友B:
本帖楼主的唱机应是原装唱头,可试向楼主求援。
如果确实外形结构不同,我觉得也不要急于改动,宁可使用非强力胶防止松脱。优先保证唱针倾角和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帖楼主的唱机应是原装唱头,可试向楼主求援。
如果确实外形结构不同,我觉得也不要急于改动,宁可使用非 ...

是 目前就这么挂着呢 平时到也不用这台机器 就是摆着 不过它没完整匹配 心里始终是个疙瘩  所以还是想找个原装的 或者 能完全贴合的唱头换上 起码心里就踏实了 哈哈哈

网友B:
多找资料,多想想。如愿意动手,我觉得没必要再买唱头,如原来没唱机,让这台唱起来更重要。看唱臂前端如何接线,我见过最简单的是插头插座,唱头插上即可。

楼主(2024-01-21):
引用 网友B:
多找资料,多想想。如愿意动手,我觉得没必要再买唱头,如原来没唱机,让这台唱起来更重要。看唱臂前端如何 ...

怎么没人提醒我这个螺丝要取下来啊,这个螺丝就是固定电机的,使电机不能移动,用来运输的,现在这个螺丝取下来,整个电机可以移动,但唱臂无法复位,一直往左到顶,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找资料,多想想。如愿意动手,我觉得没必要再买唱头,如原来没唱机,让这台唱起来更重要。看唱臂前端如何 ...

现在唱臂无法复位,是不是唱针没装上去的原因啊

网友B:
面向唱机前面板,初始状态,唱臂应运行到最右边,触动限位开关后停止,这一动作应与有无唱针无关。调试阶段无唱针有好处,可避免误操作伤唱针。
自动唱机随后还光电检测有无唱片,如有唱片,可自动放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向唱机前面板,初始状态,唱臂应运行到最右边,触动限位开关后停止,这一动作应与有无唱针无关。调试阶段 ...

我的唱臂到会自己运行到最左端不会停止,不知道怎么办。

另外我问下,按下电源键后,唱臂前端有没有灯亮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唱臂到会自己运行到最左端不会停止,不知道怎么办。

另外我问下,按下电源键后,唱臂前端有没有 ...

有的上盖颜色较深,唱头前端有灯标示唱头位置。
到左边不停?不停是指什么?左边是唱盘中心,放唱到最内侧音槽,应启动快速返回最右边的动作。到最右边,是限位开关停止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上盖颜色较深,唱头前端有灯标示唱头位置。
到左边不停?不停是指什么?左边是唱盘中心,放唱到最内 ...

字面意思,就是唱臂一直运行到最左端到顶,还是一直向左边运行

网友B:
牵引绳带动唱臂在导轨上移动,不会超越导轨吧?到头了还怎么移动?
到最内侧音槽时应有限位功能,能查得到吗?正常情况下,在不放唱时,只有自动或手动选曲时,才会出现唱臂不落下而移动的现象。
正常状态下,开机时唱臂如不在最外侧位置,会自动启动返回动作,一直移动到最外侧位置,也就是最右侧位置,并触发限位功能停止。
如果动作不对,是不是程序乱了?检查各限位开关,唱片有无、唱片尺寸探测功能,看能找到什么线索?
是使用中国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牵引绳带动唱臂在导轨上移动,不会超越导轨吧?到头了还怎么移动?
到最内侧音槽时应有限位功能,能查得到 ...

是220V电压没错,电源接通后,唱臂就开始向左侧移动一直到顶,不会停止,面板上的按键都没反应,师傅说是要唱臂复位,面板上按键才会反应。

网友:
要唱臂自动复位,需要程序正常。
如面板按键都没有反应,先检查所有限位开关看看。左侧也应有限位开关。
有复位触点吗?用CPU的设备很多有复位触点,如没有,必要时,断电后将CPU各脚对地短路几秒,也能起作用。

网友:
早期这类唱机使用4位处理器。
各处电源线没动吧?
如实在不行,麻烦点,手转皮带轮,把唱臂移到最右边位置,可靠压住复位开关,这时是初始位置,再试一下,什么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来的时候就没唱头 或者 您知道原装唱头的型号吗?? 您要是知道的话 麻烦您告诉我一声 我去网上找 ...

原装唱针的图片,我发下楼下了,我问你一下,通电后,唱臂会复位在什么位置,还有唱臂前端有灯亮起吗?

楼主(2024-02-26):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来的时候就没唱头 或者 您知道原装唱头的型号吗?? 您要是知道的话 麻烦您告诉我一声 我去网上找 ...

唱针是AIWA AN-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