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ups供电怎么搞比较好?

楼主(2023-11-05):
目前在用市电给监控供电,
如果改ups,是不是素有摄像头要搞个ups专线供电,
想想就觉得有些头疼,
家中有多个摄像头,并且采用ups供电,论坛有朋友这么搞么?
你们是怎么弄的,可否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家里的弱电都是通过窗外一个100w的太阳能供电(电池是四串锂电池),,阴天不发电可以连续撑4天。安装市电自动转换。当电池电压低于12.8V的时候自动切换到市电供电。当电池充电到13.8V 的时候自动切换到电池。疫情的时候无聊搞定的。稳定工作到现在。

网友:
48V电池组给支持PoE供电的探头工作

网友B:
我们都是直接用12v铅酸电池给监控供电。包括硬盘录像机都是12v的,铅酸电池电压都符合供电需求。

网友C:
监控系统独立供电的,加个1KVA的普通UPS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直接用12v铅酸电池给监控供电。包括硬盘录像机都是12v的,铅酸电池电压都符合供电需求。

是不是还要给无线路由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监控系统独立供电的,加个1KVA的普通UPS就可以了,

网络设备供电,是不是也都要接入ups?布线上会不会有些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设备供电,是不是也都要接入ups?布线上会不会有些麻烦

光猫,路由器当然也要接入U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弱电都是通过窗外一个100w的太阳能供电(电池是四串锂电池),,阴天不发电可以连续撑4天。安装市电 ...

你接的是小功率摄像头?
大球机还需要24v交流供电,搞起来是不是更加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弱电都是通过窗外一个100w的太阳能供电(电池是四串锂电池),,阴天不发电可以连续撑4天。安装市电 ...

只用了1块1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么?
四串锂电池,一串是3个锂电串联?你的电池串可否上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用了1块1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么?
四串锂电池,一串是3个锂电串联?你的电池串可否上个图

四个锂电池串联。供电电路外加一个DCDC 转换  输出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锂电池串联。供电电路外加一个DCDC 转换  输出12.5V

只给单个摄像头供电还行,如果同时给录像机和无线路由器供电,就没这么简单了

网友D:
现在一年最多就是年度检修停电10个小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给单个摄像头供电还行,如果同时给录像机和无线路由器供电,就没这么简单了

是同时供电的  录机也是12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一年最多就是年度检修停电10个小时吧?

监控采用ups的原因,不止正常停电问题,包括对供电的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同时供电的  录机也是12V供电。

你接的是有线摄像头,直接网线连到录像机么?录像机使用3.5寸台式机硬盘还是挺耗电的,你用的是固态硬盘么?

网友E:
用poe交换机跟poe分离器就行了。我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poe交换机跟poe分离器就行了。我就是这样。

如果要上poe设备,ups是不是还需要带逆变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要上poe设备,ups是不是还需要带逆变功能

ups本来就是逆变器。只是有些机器可能是有定时器,延时比较短。要长时间的就用长效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ups本来就是逆变器。只是有些机器可能是有定时器,延时比较短。要长时间的就用长效机。

有些ups输入220v,输出只有12v的
你说的是带220v输出的ups

网友F:
家用监控供电不需要像工程那样专业,一般看什么方案的,如果是简单的移动网在线监控,那只需要给摄像头供电就行,如果是硬盘录像机方案的,要考虑给硬盘录像机稳定供电,家用最好用电池直接供电,不要用直流变220V的方案,效率太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些ups输入220v,输出只有12v的
你说的是带220v输出的ups

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山特tg500来防止停电或者电网电压不稳导致监控失效的,停电跟跳闸不会影响到监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用监控供电不需要像工程那样专业,一般看什么方案的,如果是简单的移动网在线监控,那只需要给摄像头供电 ...

直流变220V效率一般多高?
给录像机用的ups买哪种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山特tg500来防止停电或者电网电压不稳导致监控失效的,停电跟跳闸不会影响到监控而已。

接了几个摄像头,停电状态山特tg500能坚持多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了几个摄像头,停电状态山特tg500能坚持多久?

这个型号有定时器的,只能延时几分钟的。我一个八口poe交换机带5个摄像头,再加一台4路NVR。你要时间长的话,就买一个36v的在线ups,然后再买几个二手的电动车电瓶,应该可以监控几个小时了。

网友G:
搞得那么麻烦,直接用220V在线UPS不就行了,还不用改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现在一年最多就是年度检修停电10个小时吧?

主要考虑认为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变220V效率一般多高?
给录像机用的ups买哪种比较好?

用在线式UPS,220V入,220V出,这种效果好
输出是逆变出来的,带稳压,正弦波。
停电来电0切换时间
所有设备接在UPS输出上

UPS选择主要两点
一是输出功率,二是后备时间
输出功率要根据实际负载多少来确定
后备时间根据设备功率和希望后备多少小时来配备后备电池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流变220V效率一般多高?
给录像机用的ups买哪种比较好?

直流变交流的效率很低,能有70-80%就不错了,毕竟还要在降压给电器使用,效率再降低一些,一般硬盘录像机都是12V供电,内部有没有稳压电路不清楚,但是12V是给机械硬盘用的,那就对稳定性有很高要求,最好是用两个12V铅酸或4-5节3.7V锂电,加大功率DC-DC降到12V供电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流变交流的效率很低,能有70-80%就不错了,毕竟还要在降压给电器使用,效率再降低一些,一般硬盘录像 ...

两个12V铅酸串联,在降压到12v给录像机供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得那么麻烦,直接用220V在线UPS不就行了,还不用改线。

监控也要专线供电的,怎么布电线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还没想好怎么搞。

ups电不是给所有插座用的,有些插座接的是冰箱等用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型号有定时器的,只能延时几分钟的。我一个八口poe交换机带5个摄像头,再加一台4路NVR。你要时间长的 ...

36v的在线ups什么意思?输出是DC 36V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要考虑认为干扰!

有些时候,监控需要考虑市电供电被破坏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36v的在线ups什么意思?输出是DC 36V么

36v是备用电池电压,这个电源的UPS价格相对比较低,36v1kva的我看论坛卖的才100多块钱。不过老铁要注意用电安全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个12V铅酸串联,在降压到12v给录像机供电么?

是的,硬盘录像机需要稳定的12V电压,不然硬盘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硬盘录像机需要稳定的12V电压,不然硬盘容易坏

2个铅酸串联,再降压的12v,你现在是这么做么?
充电电路和降压电路都是你自己diy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36v是备用电池电压,这个电源的UPS价格相对比较低,36v1kva的我看论坛卖的才100多块钱。不过老铁要注意用 ...

是锂电么?这种电池一般是放在室外用么
哪里有链接?我去看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锂电么?这种电池一般是放在室外用么
哪里有链接?我去看一下

好像便宜的ups一般都不支持锂电,要锂电的话找那种通讯机房用的ups的好像就支持。我的监控布线很简单的,就是ups接录像机跟一个poe交换机,然后poe交换机通过网线接到摄像头,然后用poe分离器(如果摄像头本身就是poe的,就不用分离器了)接摄像头。我要改长时间的话,之后把ups换成长效机然后加大电瓶或者加太阳能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便宜的ups一般都不支持锂电,要锂电的话找那种通讯机房用的ups的好像就支持。我的监控布线很简单的, ...

你的ups是逆变输出ac 220v么,竟然还能带poe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铅酸串联,再降压的12v,你现在是这么做么?
充电电路和降压电路都是你自己diy的么

我没做过,但做过监控工程,硬盘录像机的电源质量对硬盘的寿命有很大影响,公家用的都是成品UPS,不会让你DIY的,我家里也没安装监控,再一个我们这儿几年不停一次电,个人监控也用不上后备电源,以前给光猫路由器做了个直流UPS,三节锂电池,费了不少劲,做好后,等了很久才停了几个小时电,结果用不成,我们小区的光猫上一级没有UPS,自己家有电也用不成

网友I:
这么多热心网友给你建议后,你是不是还是一头雾水?
我来说下思路吧:
1.先确定你的弱电设备工作电压都是多少的,电压越集中越好,比如有9V,也有12伏;
2.按最高的电压配置蓄电池:必须高于用电器的最高电压,比如选择4串的铁锂电池,满电电压14.6伏;
3.确定蓄电池的容量:先设定电池模式下需要工作的时间,得出蓄电池的容量,留出余量,比如总功率50W,工作1天,那电量就是50x24=1200wh,除以蓄电池的额定电压,就是电池的容量了,1200wh/12.8v(4串铁锂电池的额定电压3.2x4,不要用满电电压)=93.75Ah,因为电池要变压产生损耗,还有电池本身也会衰减,留出50%的余量,那蓄电池的容量就可以按200Ah考虑了;
4.用电器连接蓄电池,全部采用DC-DC的降压板,设定各用电器的电压;
5.蓄电池连接充电器,最好能设定充电器的电压,让蓄电池处于蓄电80%的状态,比如充电器13v~13.5v之间。充电器的功率必须大于用电器的总功率;

这样,只需要一套线路,市电断电后蓄电池直接供电,不需要切换,为了减少电池的损耗,将充电器的电压设定为80%电量时的电压,所以一开始要将电池的容量选择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多热心网友给你建议后,你是不是还是一头雾水?
我来说下思路吧:
1.先确定你的弱电设备工作电压都是 ...
磷酸铁锂电池:额定电压3.2V,容量根据不同型号的电芯不一样;常用串数的电压:单串3.2V,2串就是6.4V,4串就是12.8V

4串的应该是12.8V

这种电池组你买成品还是自己diy?

网友J:
我家里没有安装UPS电源。但路由器和交换机都带POE输出,门口的摄像头就选购了POE摄像头,这样就不需要另外供电了。还有其他两个位置的摄像头不支持POE,但也是从网线取电,把POE转成12V电源插头和网线插头后接到摄像头。这样所有的摄像头实际上都取电于网线。如果要安装UPS电源,UPS只要为弱电箱里的光猫、路由器、交换机、硬盘录像机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4串的应该是12.8V

这种电池组你买成品还是自己diy?

电池工作电压是个区间值的,有额定电压,满电电压,还有放电截止电压。电池都不太建议自己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工作电压是个区间值的,有额定电压,满电电压,还有放电截止电压。电池都不太建议自己做哈

有坛友自己用点焊机自己做电池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家里没有安装UPS电源。但路由器和交换机都带POE输出,门口的摄像头就选购了POE摄像头,这样就不需要另外 ...

你的路由器和光猫型号可否分享一下?
是标准48V POE输出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的路由器和光猫型号可否分享一下?
是标准48V POE输出么?

光猫是开通宽带时电信送的普通光猫,原本默认是无线路由模式和内网IP地址。打电话给电信10000号客服申请改成桥接模式和外网IP地址。重新打开光猫电源后光猫就失去路由功能了。需要用户自备路由器。

路由器和交换机就是下面截图这两款,标准48V POE,购自某宝。

POE路由器

POE路由器

POE交换机

POE交换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坛友自己用点焊机自己做电池组吧

有,我也会做,需要的设备比较专业
比如电池的一致性越高电池越经用,包括电池的内阻,电压,容量等,内阻需要内阻仪,测容量需要容量仪并且需要循环时间
焊接电池(18650)还需要点焊机、镍带,要想做好就不能马虎,如果只是凑合的话,很难保证质量,一个不小心还容易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光猫是开通宽带时电信送的普通光猫,原本默认是无线路由模式和内网IP地址。打电话给电信10000号客服申 ...

24口交换机家用,很多端口是不是空着,有些浪费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24口交换机家用,很多端口是不是空着,有些浪费啊

房子装修时布线是我自己搞的,原则是能用网线坚决不用无线。书房四台电脑 一台打印机用掉5个端口。客厅两台电视 两台机顶盒 一台电脑用掉5个端口。三个监控摄像头 一台硬盘录像机用掉4个端口。两个向日葵远程控制终端用掉2个端口。每房间都各设一个86面板POE供电无线AP用于履盖WIFI信号,用掉6个端口。连接路由器用掉1个端口。理论上交换机端口所剩无几。但是现在孩子还小,为了防止孩子沉迷电视,机顶盒、电视机的网线都被我拔下来了,很少进去的房间也把对应的网线拔了,避免无谓地POE供电加重交换机负担。所以现在交换机还空了几个端口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房子装修时布线是我自己搞的,原则是能用网线坚决不用无线。书房四台电脑 一台打印机用掉5个端口。客厅 ...

网线怎么走的?墙上全切了,到处是线槽么?
还是全屋吊顶,从顶部走网线?

这么多布线,建房的时候几乎不可能埋这么多管,这些馆子都要后期墙壁开槽么?
你这么多线,墙壁是不是被你切遍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网线怎么走的?墙上全切了,到处是线槽么?
还是全屋吊顶,从顶部走网线?

没有吊顶。除了刚从弱电箱里出来到天花板那一段墙面,因为网线比较密集,墙切割得比较深,到了天花板以后,就顺着天花板上的石膏线向各方向走网线了。这样分散到每个方向的网线数量就变少了,到下一个点又分散一次,每个方向可能就只剩下二条或一条网线了。水平走线藏在天花板石膏线后面,因为石膏线刚好在直角处,后面是空的。客厅墙面后来是要铺墙砖的,网线经过时就更好处理了,先在墙上钉了线码临时固定一下,后面直接铺墙砖了,连墙都不用割。房间没有铺墙砖,从天花板下来那一段还是要切割墙面,但是都切割得较浅较窄(因为我是网线直接埋墙没穿线管,强电才穿管)。切割墙面也不难,我和父亲其中一人手持切割机,另一人拿着水瓶往切割部位挤水。线槽切割出来后,钉上线码临时固定一下网线。后面就是用水泥填补了。水泥干后再用腻子粉抹上,抹的时候要加玻璃纤维网。到这一步为止都是自己动手的。后面装石膏线、磨补墙、刷漆或铺墙砖、就交给专业的装修师傅干了。

楼主(2023-12-17):
引用 网友J:
没有吊顶。除了刚从弱电箱里出来到天花板那一段墙面,因为网线比较密集,墙切割得比较深,到了天花板以后 ...

牛人,电工切线槽你是自己亲自切的?标准砖块的宽度才10多厘米,你切进去多少厘米?埋的是4分pvc管么?一个管子走一根网线还是2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人,电工切线槽你是自己亲自切的?标准砖块的宽度才10多厘米,你切进去多少厘米?埋的是4分pvc管么?一 ...

没觉得在墙上开槽有多难,买个切割机又不贵。在墙上割好两条平行的缝后用电锤(要换上扁凿)把两条缝中间的墙体凿掉,要切、凿多深视需要而定。
我切割大概两三厘米深,凿出槽后,用塑料小线码在槽内直接钉上固定网线,固定好后直接用水泥抹上盖好网线。

网友:
普通监控摄像头50米直接拉线就好了。我是这样搞的4片100W太阳能板+控制器+两个四串50AH的磷酸铁锂电池,录像主机+8个普通的摄像头+路由器+交换机,还有一个12V的投光灯,都是用这个系统供电,夏天能撑3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