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磷酸铁锂电池能长期浮充吗?

楼主(2023-11-05):
  一台用12V铅酸电池的后备电源坏了,打算换成4串磷酸铁锂电池代替,这样体积和重量可以减少很多。

原设备对12V铅酸电池长期浮充,浮充电压13.6V。换成4串联磷酸铁锂的话,对应单个电池浮充时电压3.4V,没超出3.65V的磷酸铁锂电池上限。

请教一下,磷酸铁锂是否也能像铅酸电池一样,可以长期浮充?

网友:
铅酸电池满电长期比较好,锂电长期满电理论上是不好

网友:
别的不知道,铁塔系统的后备电源几乎全部都是铁锂电池了。

网友:
看看充电管理芯片描述,应该能找到答案

网友:
长期浮冲对锂电池是有影响的

网友:
可以浮充,浮充電壓一般控制在0.92~0.94倍以内比較安全。樓主的浮充電壓在0.93倍,沒有問題。

网友:
锂电池不能浮冲,增加损坏风险,影响寿命。铁锂电池算是比较皮实的,但也不好

网友A:
鋰離子蓄電池和燐酸鐵鋰蓄電池完全可以浮充。我在搬家前有八臺已經咝辛藘赡甑碾妷夯鶞适褂昧烁〕涞匿囯x子電池,搬家時靠著這些備用電池保持基準電源的咝校峒裔嵊掷^續咝辛艘荒甓啵驙懪麻L時間的高溫(機盒内約45攝氏度)對電池的影響,在交流供電的情況下取出了所有的電池。這些電池存放至今,陸續在其他項目上用了一部分,剩下的電池至今仍然保持著至少80%的容量。

順便提一下,我的電池是中順的軟包電池。

网友:
楼主首先要明白,浮充是针对镍电池、铅电池这种自放电较大的电池的一种使用方式:一直在对电池充电。锂电池自放电很小,不存在浮充的说法,你给它一个恒定电压,它既不充电也不放电,相当于电池在“被存放”。

然后就是,锂电池长期维持满平台电压容易损坏,但只要把这个电压降低一些就可以长期保存,三元锂这个电压是 3.85V 左右,磷酸铁锂是多少我没查证,建议楼主查证磷酸铁锂的“保存电压”,在这个电压下锂电池有很长的寿命。

网友B:
锂电池一般不支持长期浮充,这样会使容量下降,长期存放至少每半年检测一次
电池是拿来用的,现在大功率在线式UPS用的也是锂电池,日常肯定是浮充

以下内容源于网络,仅供参考

锂离子电池容量
4.20V--100%
4.06V---90%
3.98V---80%
3.92V---70%
3.92V---70%
3.87V---60%
3.82V---50%
3.79V---40%
3.77V---30%
3.74V---20%
3.68V---10%
3.45V----5%
3.00V----0%

磷酸铁锂电池,标称电压3.2V,终止充电电压3.6V,终止放电压2.0V
日常使用电压范围2.5~3.2V,一般,存放按剩余40%电量:2.5+(3.2-2.5)*40%=2.7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一般不支持长期浮充,这样会使容量下降,长期存放至少每半年检测一次
电池是拿来用的,现在大功率在 ...

40%-50% 存储没问题,但铁锂电压不是线性的,2.78v 那个会误导后人。

贴一张沃特玛 32700 - 6.5Ah 铁锂的 1C 放电曲线,25C 条件下放电到 3.2Ah,还有 3.1v-3.2v 电压。

对于铁锂来说,按着 3.2v 左右存储就行了,计量不了那么准:

网友:
锂电池没有浮充这一说,因为本身锂电池自放电就比较小,充满后接在浮充电源上面,其实电流基本为0。但是,锂电池最好别长期充满电存储,每隔一段时间要放放电循环一下。

网友:
所謂浮充是一種電源的使用和管理方式,只要是蓄電池都可以用,僅僅需要設置安全的浮充電壓即可,沒有不可用一說,否則就不會有不間斷電源的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鋰離子蓄電池和燐酸鐵鋰蓄電池完全可以浮充。我在搬家前有八臺已經咝辛藘赡甑碾妷夯鶞适褂昧烁〕涞匿囯x子 ...

这回贴看得一脸懵逼。字都认识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