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拆下手电的尾部开关?

楼主(2023-11-05):
家里一个手电
原本使用三节7号电池,准备改成使用18650电池。
想把尾部开关塑料垫片拿掉。
但是,似乎敲不动。
手还给螺丝刀搞到了

哪位有经验?

网友A:
大力出奇迹,从后面怼,卡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力出奇迹,从后面怼,卡进去的

尾部是开关。
还有用啊!

网友:
还好,我以前做实验室老师就告诫,给橡皮塞穿玻璃管,千万不要用手顶着,某某老师就把手掌戳穿了,

网友B:
真巧,前天刚拆了个一模一样的,改成18650电池的。先把后面的硅胶盖撬出来,然后用打火机加热后盖铝外圈,使里面塑料的胶水软化松动,然后拿个塑料棒(中空的不会顶到开关)从后面硅胶盖的地方捅出来就行了。

网友:
还真不知道怎么拆,若知道工厂生产时怎么装上的,那就知道怎么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巧,前天刚拆了个一模一样的,改成18650电池的。先把后面的硅胶盖撬出来,然后用打火机加热后盖铝外圈, ...

硅胶盖是开关那个吧。从后面直接翘出来,能拿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硅胶盖是开关那个吧。从后面直接翘出来,能拿下来?

是的,找个硬的直接从后面撬开硅胶盖,前面的头也是一样,先稍微加热,然后把那个塑料镜片敲出来。敲不出来可以从装电池里面用东西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找个硬的直接从后面撬开硅胶盖,前面的头也是一样,先稍微加热,然后把那个塑料镜片敲出来。敲不 ...

主要没有中空的硬管子,不敢用力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没有中空的硬管子,不敢用力顶

随便什么东西都行,大小合适就可以了,我是用可以换头的塑料螺丝刀的手柄。

网友:
只能2楼办法,后面怼,加热效果可能好点,没有丝扣,镊子或尖嘴钳插槽里死劲转,松动了边转边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什么东西都行,大小合适就可以了,我是用可以换头的塑料螺丝刀的手柄。

太棒了!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我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