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三个机芯,算是能听了。

楼主(2023-11-05):
按照凯歌的做的外壳,安装上感觉声音一般,灵敏度也一般。
于是淘了台A6的车机。修好了磁带齿轮传动部分。用裸体喇叭试听不错,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前后淘了五六台,都修好了。
但是听广播感觉声音很是发闷,调了高低音也无济于事。
想起来坛里入了另外一台车机,原本以为是调感的,不曾拆开一看竟然是可变电容。
替换下来稍微好了一点,稍微有点发闷。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用室外天线(在院里地上立着),收音机灵敏度也不高。还不如戳根万用表表笔收台多。

又想入手一台手动的调感机。记得30年前,老家有台车机,用的001天线,调频波段收台真是多呀。附近200公里以内的城市调频台都能收到。

网友:
车机挺好玩的,我也搞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高音喇叭,听感就稍微闷一点,凯美瑞那种声音稍微亮一点。哪天带个小电瓶到高处或者旷野里试试,接收效果 ...

凯美瑞哪种车机啊?

网友:
车机大多数灵敏度挺高的呀。声音发闷不会是箱体的问题吧。

网友B:
喇叭的问题,裸着听低音短路的,高音相对平衡,装箱就不成了,加个1寸高声,即就是10块一只那样的丝膜都能解决,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
两个喇叭要做成独立的箱体(不然声音在一个箱体里会互相扰动),后面还要加导向孔,这样会好一些。

网友C:
一声道只要要一个喇叭可以直接买带高音的同轴喇叭,高音和低音是分开,通过电容分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的问题,裸着听低音短路的,高音相对平衡,装箱就不成了,加个1寸高声,即就是10块一只那样的丝膜都能 ...

空间放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声道只要要一个喇叭可以直接买带高音的同轴喇叭,高音和低音是分开,通过电容分频的。

好的,决定回头试试同轴的

网友D:
我也有一台车机是卡车上的,是一个货拉拉司机送给我的,他为了升级车载导航,就把原装车机拆下来给我了,音质还可以,可以插U盘播放歌曲,适合卧室里听音乐。不过我还没玩过磁带车机,不知磁带车机比爱华随身听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车机是卡车上的,是一个货拉拉司机送给我的,他为了升级车载导航,就把原装车机拆下来给我了,音 ...

磁带车机比随身听效果好   尤其是先锋的车机 播放磁带效果绝了 远超随身听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