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实用的mp3转MIDI的软件

楼主(2023-11-05):
网上下载了一款WIDI 3.0 Pro每次只能转一首曲子,没有批转量功能。而且网上下载的MP3有些还不能转换,不是说音频文件太短就是不认识,用工厂格式再次转换还是不行,又用狸窝转换才能全部识别。
哪位师傅有这样的好用软件给介绍一款,谢谢!

网友:
MIDI也是音频文件格式?

楼主:
百度的

MIDI简介

一、MIDI是什么?

MIDI是英语Music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 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数字化乐器接口”,也就是说它的真正涵义是一个供不同设备进行信号传输的接口的名称。我们如今的MIDI音乐制作全都要靠这个接口,在这个接口之间传送的信息也就叫MIDI信息。 MIDI最早是应用在电子合成器——一种用键盘演奏的电子乐器上,   由于早期的电子合成器的技术规范不统一,不同的合成器的链接很困难,在1983年8月,YAMAHA、ROLAND、KAWAI等著名的电子乐器制造厂商联合指定了统一的数字化乐器接口规范,这就是MIDI1.0技术规范。此后,各种电子合成器已经电子琴等电子乐器都采用了这个统一的规范,这样,各种电子乐器就可以互相链接起来,传达MIDI信息,形成一个真正的合成音乐演奏系统。

由于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计算机对数字信号的强大的处理能力,使得计算机处理MIDI信息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所以,现在不少人把MIDI音乐称之为电脑音乐。事实上,利用多媒体计算机不但可以播放、创作和实时地演奏MIDI音乐。甚至可以把MIDI音乐转变成看的见的乐谱(五线谱或简谱)打印出来,反之,也可以把乐谱变成美妙的音乐。利用MIDI的这个性质,可以用于音乐教学(尤其是识谱),让学生利用计算机学习音乐知识和创作音乐。

二、MIDI文件的性质

所谓MIDI文件实质上是指计算机中记录的MIDI信息的数据,MID文件的扩展名是*.mid。它和另外一种计算机中常用的声音波形文件(*.wav文件)有什么不同呢?表面上,两种文件都可以产生声响效果或音乐,但它们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普通的声音文件(*.wav文件)是计算机直接把声音信号的模拟信号经过取样——量化处理,变成与声音波形对应的数字信号,记录在计算机的储存介质(硬盘或光盘)中。通常,声音文件都比较大,如记录一分钟的声音(立体声、CD音质),大概需要10.5M的储存空间。一首几分钟的歌曲需要几十兆的硬盘,一张CD光盘只能容纳十来首歌曲。为了减少声音文件储存的空间,近年来在计算机技术上采用了压缩技术,把声音文件经过处理,在不太影像播放质量的前提下,把文件的大小压缩到原来的10~12分之一,这就是近年流行的MP3文件格式。而MIDI文件则不是直接记录乐器的发音,而是记录了演奏乐器的各种信息或指令,如用哪一种乐器,什么时候按某个键,力度怎么样等等,至于播放时发出的声音,那是通过播放软件或者音源的转换而成的。因此MIDI文件通常比声音文件小得多,一首乐曲,只有十几K或几十K,只有声音文件的千分之一左右,便于储存和携带。

三、关于MIDI软件

MIDI软件有多种类型,有MIDI播放软件、演奏软件和创作软件几类。通常,大多数的媒体播放器都可以播放MIDI音乐,如WINDOWS95\98的媒体播放器(Windows Media Player)就可以播放MIDI,而且通常是系统的默认播放器,这类播放器在使用中不能对MIDI音乐的参数进行调节。除了媒体播放器以外,MIDI演奏软件和创作软件都可以作为MIDI的播放器使用,这些软件在播放MIDI音乐时,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音源(波表)播放方式,以获得最佳的播放效果,而且还可以改变MIDI的参数产生出新的播放效果,如改变播放速度、改变乐器音色(如把钢琴演奏曲变成小提琴演奏)、升降调等,大部分软件还可以显示MIDI音乐所对应的乐谱(五线谱或简谱)甚至歌词内容等信息,还可以把乐谱打印出来。

网友:
MIDI文件里面的是乐器的控制指令,是音调、力度的符号文件。同样MIDI文件,如果电脑的MIDI乐器表换成别的乐器,那么出来的效果又是另一种效果,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MIDI变音频基本是单向的。除非有AI加持,将音频文件首先分离成多个乐器后再分析。

网友:
没合适的声卡,midi放出来简直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