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有没有调试电子分频器的视频

楼主(2023-11-05):
请问 电子分频器如何调试?有没有高低音分频器的示波器图?最好有图或视频

网友:
电子分频器,就是一种滤波器,用扫频法可以简单的搞定。扫频出来的图形确切的讲叫做幅频特性图,由于频率不高,需要低频扫频信号来激励,可用数字函数信号发生器、配合数字示波器组成扫频系统,就可以实现幅频响应的测试。

网友:
调分频器应该看频响曲线,和相位曲线。而不是看波形。步骤是:
1,喇叭上箱并且调试好箱体(包括倒相---如果有,和吸音棉)。
2,测试各喇叭的频响曲线,相位曲线和阻拦曲线(测试中途不能移动话筒)。
3,用设计软件设计分频器并且仿真。
4,制作分频器。
5,安装分频器并且测试各喇叭的频响曲线和相位曲线以及整体频响曲线,以验证分频器是达到设计预期。
6,根据个人所好微调分频器。
本人木耳也没机会听过高级音箱,所以一般只看数据。

网友:
无论是无源还是有源(电子)分频器,关键在于设计分频点,而分频点需要根据喇叭的频响范围来确定。调整分频器实际上只是测试分频点附近的频响是否吻合得好。
分频器设计时需要计算频响,据此确定元件参数,回头去仿真,制作电感时也仅需要测试电感量和Q值,最多留下几个抽头,电容器的可调范围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