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盒,插到电脑上,硬盘盒转动,找不到盘符,怎么办?谢谢!

楼主(2023-11-06):
移动硬盘盒,插到电脑上,硬盘盒转动,找不到盘符,怎么办?谢谢!

网友:
可能是USB口带不动,接上外接电源试一下

网友:
硬盘盒搞坏的硬盘无数,因为供电不行。
拆开,硬盘取下挂主板上接上电源,开机再试。如果能检测到就说明盘没问题,如果还监测不到,说明盘坏了

网友:
电脑 - 右键 - 管理
存储下磁盘管理
看看有没有挂载,有些情况下是没分配盘符,所以看不见

网友:
硬盘盒搞坏了我几个小笔记本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