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台蓝牙音箱

楼主(2023-11-06):
摘自视频。
这机子俺有一台 准备再买一台左右放音。板子有点复杂 左边是功放,中间是dsp+蓝牙
右边可能是电源。
左边
中间
右边

网友A:
喇叭这么小,怎么产生50HZ的低频响应?中间那个应该是反射盆吧?反射式低频的质量不太高,不自然,不耐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这么小,怎么产生50HZ的低频响应?中间那个应该是反射盆吧?反射式低频的质量不太高,不自然,不耐听。

这个近场听听还是不错的。

网友B:
看电路板用料感觉质量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这么小,怎么产生50HZ的低频响应?中间那个应该是反射盆吧?反射式低频的质量不太高,不自然,不耐听。

小口径全频带喇叭,频率响应宽,但是声音还是不如大口径。无源喇叭的作用与音箱倒相管作用是相同的,无源喇叭也像倒相管那样需要调整谐振频率,它的谐振频率须选择在有源喇叭频率响应下降的那段,但是这种小音箱厂家根本不可能去挨个调整,大多数连配重块都不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板用料感觉质量不错的。

这机子自带9段均衡外加可选重低音用料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这么小,怎么产生50HZ的低频响应?中间那个应该是反射盆吧?反射式低频的质量不太高,不自然,不耐听。

照片上的文字是视频解说 不必在意,俺测过下限 60Hz是有的 作为电脑音箱足足有余。

网友:
小房间播放  还是不错的!

网友A:
今天刚听了一下同事昨天刚买的漫步者M330蓝牙音箱,估计跟楼主的蓝牙音箱一样也是反射式低频,这个是木壳的,低音确实厉害,量足下潜深(相对于这个体积来说)。整体而言,比5寸全频喇叭更好更全面(5寸全频的低频潜不下去,量少)。但是,听赵鹏的歌时会发现那种男低音的“磁性”体现不出来,不如听6.5寸全频喇叭收录机(如GF777)时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听了一下同事昨天刚买的漫步者M330蓝牙音箱,估计跟楼主的蓝牙音箱一样也是反射式低频,这个是木壳的 ...

这个小箱子放赵鹏的歌正好 放桌子上感觉台面会振动 口齿清晰没有明显失真。
这小箱子有4个喇叭。

网友C:
蓝牙音响几乎都是单声道芯片,这是硬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蓝牙音响几乎都是单声道芯片,这是硬伤

音箱尺寸有限,左右两个喇叭的音距拉不开,立体声效果也不会好。

有的蓝牙音箱可以用两个组合成立体声,一个放左声道的,另一个放右声道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箱尺寸有限,左右两个喇叭的音距拉不开,立体声效果也不会好。

有的蓝牙音箱可以用两个组合成立体声 ...

我去年捡了一个蓝牙功放的小板子,单声道芯片,为了美观,串了4个全频小喇叭,找了个木盒子装起来了,给我孩子听英语效果还行,用来听音乐真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箱尺寸有限,左右两个喇叭的音距拉不开,立体声效果也不会好。

有的蓝牙音箱可以用两个组合成立体声 ...

俺这是双声道箱子 有两片TPA3128D2功放, 就是距离太近效果不明显 又定了一只。
但是不少蓝牙箱子都只是单声道 。所以这板子算复杂的。
板子里还有ak7755, pcm1789 声音数字化处理蛮到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小箱子放赵鹏的歌正好 放桌子上感觉台面会振动 口齿清晰没有明显失真。
这小箱子有4个喇叭。

您听着效果满意就好。

我没有听过任何一款反射式低频的蓝牙音箱或收音机,有那种所谓的“蓬蓬声”效果。而这种效果是听人声特别是男声时不可或缺的声音效果,没有它声音就缺少韵味,就好比一道菜,虽然配料都有也炒熟了也没炒糊但就是吃起来不香。吃馒头要吃那种香甜味,吃米饭要有糯米那种粘性,红烧肉要既烂又弹不腻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