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歌机的烦恼!

楼主(2023-11-06):
本坛买了一台歌机,输出有2个接口,HDMI和VGA。HDMI只有唱歌画面,没有控制画面,所以必须有一个VGA显示器。自此烦恼开始。
试了十几台个种型号的显示器和电视机,都不支持,我以为机器有问题,和卖家坛好换一台。在发货前试了一下(公司里的显示器)。竟然,可以正常显示。查分辨率1280X720.联想LS2334,可以正常显示,换一台Dell的显示器,也可以。
我家里有32寸的AOC显示器却不显示。昨天又新买了一台21寸显示器,开箱试机也不支持。

到底什么样的显示器可以显示1280X720?(60HZ)

网友:
点歌机程序写的烂,无解

网友:
和HDMI版本有关么

网友:
分辨率来看17寸宽屏16::9显示器?买个二手的不贵,不过一般都应该兼容才对。

楼主:
买新的也不贵,二手显示器大都是自提的,要买到屏坏了,就一无用处了。
问题是,不知道支持不支持这个分辨率。
旧的方屏的不支持,新出的宽屏也不支持,新的都是HDMI和DP接口了。。。。。。

楼主:
VGA接口,查了一下,有4种不同结构的VGA接口。

这个分辨率,1280X720很奇葩,原装机器应该是触摸屏显示器。

1280X800这个分辨率好像很多机器支持的。1280X720确实少。

网友A:
点歌机视频输出分辨率能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歌机视频输出分辨率能调吗?

不能调节VGA输出分辨率。可以调节HDMI的输出分辨率,但HDMI没有控制画面,无法点歌。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

网友B:
买一个VGA转HDMI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VGA转HDMI卡??

这个东西,我还真有,就在抽屉里,回去试试。我估计也可能不支持。明天看结果。

刚才试了一下,这个转换器支持VGA转HDMI-----1280X720.就看显示器是否正常HDMI1280X720了、

楼主:
测试下来,1台32寸2k屏,电脑输出的信号都可以正常显示,包括1280X720,但接点歌机输出,就是没有显示。点歌机接可以显示的显示器,显示分辨率1280X720。还是无法解决问题。

网友C:
早期的非智能液晶电视就是这种分辨率,26寸左右的,大约12年左右的,海信电视带VGA接口 。

网友:
用一分二的其中一路接可以正常显示的屏,另一路接电视测试一下,改变了用途可能需要一个假负载

楼主:
我感觉,如果是显示器本身兼容这个分辨率的,可以正常显示。显示器本身不兼容这个分辨率。电脑显卡输出可以用软件方式支持这个分辨率。所以,电脑可以正常显示,而点歌机不能显示。
所以,绝大部分电视无法支持,老显示器也不支持(可能没有开始使用1280X720这个分辨率)。新的显示器都开始支持高分辨率了,不关注这个很少有人用的分辨率,故而也不支持。只有以前主流的品牌显示器19---23寸宽屏才比较多的支持。

网友:
全民K歌就够了,配个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非智能液晶电视就是这种分辨率,26寸左右的,大约12年左右的,海信电视带VGA接口 。

家里有一台TCL26寸电视机,有VGA有HDMI,也不支持这个点歌机。电视机1366的多,电视机不太可能接这个点歌机的VGA口。点歌机的HDMI和视频口都是支持电视机的。但是没有控制画面

网友D:
可能支持的种类较少,所以现在的一体点歌台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支持的种类较少,所以现在的一体点歌台多。

这个点歌机是歌厅专用的,原厂是整套出的,有配套的触摸屏显示器,它只要支持那个显示器就可以了。我是本坛买的2手机器故而没有配套的触摸屏显示器。

网友E(2024-01-11):
引用 楼主:
这个点歌机是歌厅专用的,原厂是整套出的,有配套的触摸屏显示器,它只要支持那个显示器就可以了。我是本 ...

我几年前也遇到同样问题,我的是音王牌点歌机,崭新没用过,只能用老式的显示器配鼠标操作,不方便。没有去买触摸屏。(我的是回收站买的,可能是快递公司发货落下被捡到,里面配的一个3g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几年前也遇到同样问题,我的是音王牌点歌机,崭新没用过,只能用老式的显示器配鼠标操作,不方便。没有 ...

没有办法,只能网上买了一个联想的19寸二手显示器,凑合玩呗!

网友:
找一台CRT显示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只能网上买了一个联想的19寸二手显示器,凑合玩呗!

点歌机里面硬盘是3T,我写错了

网友F:
厂家为了卖自己的硬件故意将显示器分辨率写死了。这是很常见的做法。
例如我厂的设备,也是只适配了自己使用的屏幕。
例如为了让客户只能使用指定的wifi模块,会将linux中多余的wifi驱动删除掉。
如果点歌机是linux或安卓,应该可以找个高分辩率驱动试试。
可能适配了高分屏幕,画面也只占到1280x720那一块,剩余的是黑屏

网友(2024-02-15):
引用 网友F:
厂家为了卖自己的硬件故意将显示器分辨率写死了。这是很常见的做法。
例如我厂的设备,也是只适配了自己使 ...

大概率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