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喇叭练手记

楼主(2023-11-06):
自从卸下工作的担子,闲来无事就折腾音响,网上淘来江湖喇叭2对,开始折腾,明知这些来路不明的舶来货品质垃圾,可价格便宜,对我等初学折腾的,就当练技术了,历经几个月的,居然还是调出了一定的效果,下面就是这几个月瞎折腾的过程。
这就是网上随便淘来的泊来喇叭和组装的音箱。
这段时间,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什么分频器计算咯,喇叭参数咯,业余调整方法咯,一堆,大概有概念了,管他一知半解,开工。
起初借鉴了网上某大侠的分频器计算表格,按3000分频点,测算了二阶分频器参数,网上买元件,组装装箱,试听。声音干巴巴,像听收音机,比车上的音响还差,于是开始了无休止的调参,查资料,再调参,再试听,无奈结果还是那么糟糕,难听。

无意中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业余调试音箱的方法》,大受启发,借鉴方法,开始用万用表测量功放输出电压和喇叭电压,逐点测量,累!!!不过比盲调好点,至少有数据。于是借助execl的帮助,大量的测算开始了。

调调算算,声音有了好转,但总觉得差点意思,还是不满意,想了半天,还是买个设备吧,盲调不靠谱!于是网上买了这个,

电脑安装LSPCAD,测量、仿真、计算,这下好了,不用盲目瞎搞了。

实测下来,这两个喇叭真垃圾,凑在一起都拉不出频响,怎么可能有好声音嘛,呵呵!

管他的,死马当活马医,低音2K就衰减了,高音2k-20k,中间3-5k还有个大坑,我去,网上这些喇叭太垃圾了。

幸好有LSPcad,仿真功能真好,摸索着调呗,按照兼顾相位、阻抗、频响,尽量调到最好,只能这样了。

几个月的瞎调,有了仪器,2天就调好了,图上的阻抗峰是没调倒向管的,现在已经调好了,双峰等高,试听2天,效果有了,还不错。

总结下来,这种素质的喇叭完全不可能是定个分频点,算个分频器参数就能调好的,更别说金耳朵调分频,纯属扯谈,还是要靠仪器设备。这段时间的摸索还是积累了不少经验,也基本学会了用软件设计音箱,下来准备买点好喇叭,好好做对音箱hifi。

网友A:
业余调试音箱的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余调试音箱的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

个人整理的,参考!

DIY音箱业余调整方法.part1.rar (500 KB, 下载次数: 409)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一下那个设备叫什么?谢谢

楼主:
仿真及实测数据
LspCAD仿真

频响仿真

频响仿真

分频电路

分频电路

实测:

频响(左)

频响(左)

阻抗(左)

阻抗(左)

频响(右)

频响(右)

阻抗(右)

阻抗(右)

仿真结果比较接近实测,这些烂喇叭,没有一致性可言,太差了。

喇叭虽然差,调好了效果也够听,比一般音响强多了。

偷懒没边测边调,倒向管锯多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一下那个设备叫什么?谢谢

某宝搜:J-BOX音频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整理的,参考!

多谢,已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一下那个设备叫什么?谢谢

某宝搜:J-BOX音频测量

谢谢楼主

网友C:
箱体距墙多远?如果拉不开距离,前倒相箱子是不是会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箱体距墙多远?如果拉不开距离,前倒相箱子是不是会更好些?

没考虑这问题,前面放不下倒相孔,就顺手放后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仿真及实测数据
LspCAD仿真

听了一天,还是没调好。改回来,分频点4000,微调一下,效果回来了。

网友:
比用耳朵调试有了科学依据,长见识了

网友:
江湖喇叭练手记,好。俺也学习练一下

网友:
不错的练手,期待后续。

网友:
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D:
用江湖喇叭没什么优势,还不如去垃圾站找些大电视用过的破喇叭好玩,起码是正品出身。

网友:
喇叭练手记记号,有时间了也学习楼主好好折腾折腾

楼主:
以前的喇叭太差了,换了vifa高音和看着还不错的江湖低音,继续练手。

有了设备,准不准不是非常确定,但至少是有数据的,那就按实测数据来定制分频器。

下面是根据高低单元上箱后的实测数据来配置的分频器,反复多次,按照频响、阻抗、相位兼顾的原则,实操下来没有想象中简单,反复测试了几次,也借此熟悉测试方法和频响合成的方式。分频器配置过程也借鉴了论坛的帖子以及按需查阅《扬声器系统设计手册(第七版)》,一知半解中边做边学吧,

实测低音单元的频响约70-8K,但低音50-500HZ有10db的衰减,1K有个鼓包,3K有个坑,频响不够平直。高音单元频响很宽,从700-30K,实测下来10k以上有一定上升斜率,感觉比较大,6-8k有个凹坑,起初怀疑是设备和环境问题,于是换B&W成品箱测试,凹坑基本不存在,估计是音箱设计的问题,就按实测曲线来设计分频器。在分频器仿真设计中,高低单元配合有较大问题,一是阻抗,低音8欧,高音4欧,阻抗上想尽量匹配胆机8欧输出,不会出现阻抗过低的情况;二是灵敏度,高音频响还不错,灵敏度92db,低音本身灵敏度不算低,但由于70-500hz的衰减较大,为拉平频响,所以采用了2mH的电感来平衡频响,导致实际灵敏度下降了约5dB,这样一来高低音灵敏度相差约10dB,同时也限制了分频点取值范围只能在2k-2.8k的范围内,几乎到达了高音的频响范围极限;三是高低音频响曲线的不平坦使得合成曲线坑洼不平,高音10k后上升斜率较大,阻抗在1-5K有较大的双峰,为此增加了陷波电路以及斜率校正。先暂时不管单元特性了,尽量调整,就当是练手了,估计这样箱子的灵敏度很低,难于配合单端功放,以后有好的低音单元肯定会换掉。

下面就是用X-over配置的分频器电路,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江湖喇叭没什么优势,还不如去垃圾站找些大电视用过的破喇叭好玩,起码是正品出身。

如果是六十寸背投那种大电视的六寸/八寸是顶好的。

千万勿以为现今的超箔电视上的1X3寸喇叭可以,最好请楼主测测这些小不点

网友:
几十年前就不DIY音箱入手自己喜欢的二手厂箱听段时间不满意还可以出手品牌好的还可以不亏钱

网友:
挺好的实践,方法简单易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的喇叭太差了,换了vifa高音和看着还不错的江湖低音,继续练手。

有了设备,准不准不是非常确定,但 ...

再来一版,优化一下,元件、电路越精简越小,减少分频电路对单元的影响。

X-Over仿真下来,100-16k频响正负2DB,100以下看箱体和单元了,这喇叭看起来做中音比较合适,估计低音不会有惊喜。阻抗范围6.8-23欧,接胆机8欧档不低于额定阻抗的80%,应该不影响输出过载。模拟单元延迟对分频点附近相位的影响,+Z值在4-15mm,1-5K区间,相位最大偏差约70度,不知道为啥低音相位3-5k有个隆起;分频点大致在2.4k左右,陷波电路中心频率约7K,大于分频点2oct,对分频点附近没影响,7K鼓包拉低5dB,3-10K阻抗拉低约8欧,作用挺大;高频斜率校正原用LC并联,改成单L电路,校正10K以上上升斜率,改后应能减少对高频相位平顺的影响。

顺便请教一个问题,高低单元延迟值应该怎么测量计算?

纸上谈兵,请大家多多指点。

晒一下近期购买的高低音单元及实测数据

具体实测下来什么情况,等分频元件到货后,组装后更新。

这是我第一次用软件仿真来DIY一款书房音箱,也借此机会看看购买的仪器到底准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整理的,参考!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箱子漏气严重

网友:
大佬太牛了,谢谢分享!!

网友:
绝对的好文章,记号并学习

网友E:
楼主这个低音喇叭还是不要用了,应该是那些低音炮用的,随便淘个品牌低音喇叭可能效果会好很多,也更容易调校,少走弯路。

网友F:
低音双峰之间的谷阻抗太高,说明箱体密封不好。

2.6KHz处阻拦只有2点几Ω,太低,分频器还要继续优化。

楼主(2023-12-26):
引用 网友F:
低音双峰之间的谷阻抗太高,说明箱体密封不好。

谢谢指点,继续优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低音喇叭还是不要用了,应该是那些低音炮用的,随便淘个品牌低音喇叭可能效果会好很多,也更容易调 ...

有没有推荐的喇叭,4.5寸的。谢谢

网友:
懂数字信号处理的话,可以考虑在DAC前插入一个数字滤波器FPGA或DSP的都行,想要什么样的频响或冲击响应都可以调出来,喇叭缺陷不大的话都能纠正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