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红棉SE939收录机拆机均衡频谱板怎么接线?

楼主(2023-11-06):
收了一块红棉SE939收录机拆机均衡频谱板,板子上有三个排插,其中一个有三根线(红黑黄),应该是电源线;第二个是音频线(三芯屏蔽线);第三个是也是音频线(三芯屏蔽线带一根黄线),请教坛友该怎么接线?

楼主:
请教玩过或修过这种板子的坛友指点,谢谢!

网友:
这种收录机市场拥有量不大,玩过或修过这种板子的坛友 恐怕不会多,还是找图纸吧!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电路图

谢谢,这块板子应该接多大电压?红黄HEI三根电源线应该怎么接电源板?尤其是黄线该接哪儿

网友B:
这不就是SHARP WF-939那个十段均衡、十段频谱显示板嘛。红棉这个应该就是夏普939组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SHARP WF-939那个十段均衡、十段频谱显示板嘛。红棉这个应该就是夏普939组装的

仿夏普939的,板子电路略有不同,

网友C:
首先您的板子摆反了
然后呢这么一大条板肯定不止三条线
就以所见,左中似出入或入出 右频谱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您的板子摆反了
然后呢这么一大条板肯定不止三条线
就以所见,左中似出入或入出 右频谱接线

谢谢坛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