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陶瓷滤波器替换电容耦合行不行?

楼主(2023-11-06):
三洋的1270,它1-2级中放用的电容耦合的。救助懂的坛友,我用个465的陶瓷滤波器改上去行不行?效果能不能有提升。参照德生2p3的电路改成这样,对不对??

网友:
465陶瓷滤波器 的损耗比电容耦合大,可能会放大倍数不够。

网友:
一,SFU465B插入损耗约4分贝,中放增益会稍低;
二,SFU465B选择性只有几分贝,是很差的,替换后,性能不一定会有提升。

网友A:
可以的,R6要改成1k到2k,200欧太小了不匹配,然后重新调整9011工作点,至于插入损耗,你把R6改大后会提高一些增益,正好弥补了插入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R6要改成1k到2k,200欧太小了不匹配,然后重新调整9011工作点,至于插入损耗,你把R6改大后会提高 ...

手里刚好有的450的,试了下,重调了中周,电阻没换,效果还不如原来,还有一点要自激的感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收音机原来的中频频率设计时可能是455的,你要试验的话,455,465都买上,也不贵。可以试试,就是因为插 ...

弄个450的试了下,调完中周,还不如原来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一般是数字式收音头用的,要用455的,不调整中放管工作点,灵敏度肯定下降,

确实,数调车机拆的,

网友C:
不建议改。日本公司生产的收音机,中频频率是455k,只有SFU455A可以用,SFU455B谐振频率是462k,国产465k陶瓷滤波器谐振频率更高而且离散性大,这些陶瓷滤波器都跟中周不配套;三端陶瓷滤波器-3dB带宽在15k左右,而我国AM电台频率间隔只有9k,高Q中周有载带宽则在5k左右,增加陶瓷滤波器对邻频道选择性的改善效果并不明显。

网友:
可不可以将中放电流稍微调大一点,例如:中放电流都调高0.2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里刚好有的450的,试了下,重调了中周,电阻没换,效果还不如原来,还有一点要自激的感觉 。

不换电阻不行的,陶瓷滤波器的特性非常依赖负载匹配度,那个200欧的电阻肯定是不匹配的,你参照2P3的电路改基本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改。日本公司生产的收音机,中频频率是455k,只有SFU455A可以用,SFU455B谐振频率是462k,国产465k陶 ...

这机器就是大连产的,一个进口件没有,中频应该也是46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换电阻不行的,陶瓷滤波器的特性非常依赖负载匹配度,那个200欧的电阻肯定是不匹配的,你参照2P3的电 ...

是吧,有空再试试,买的465滤波器还没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换电阻不行的,陶瓷滤波器的特性非常依赖负载匹配度,那个200欧的电阻肯定是不匹配的,你参照2P3的电 ...

怎样调整陶瓷滤波器的匹配度?

网友:
最好在滤波器输入输出引脚各串一个10nF的电容进行隔直和并联个1.5k左右的电阻做负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机器就是大连产的,一个进口件没有,中频应该也是465的

别管是大连产还是大庆产,就连20年前郑州产的杂牌收音机都算上,哪儿还有中频频率465k的收音机?劝不了就不劝,您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管是大连产还是大庆产,就连20年前郑州产的杂牌收音机都算上,哪儿还有中频频率465k的收音机?劝不了就 ...

是么,不了解啊,我纯业余的。一直以为国产分立件的收音机都是465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怎样调整陶瓷滤波器的匹配度?

滤波器说明书上有匹配阻值,比如有330欧的,有1k欧的,也有2k欧的,输入端匹配一般是前级放大器c级电阻值,输出端相对比较麻烦,需要根据下一级放大器工作电流和偏置电阻计算输入电阻值。不需要完全匹配,大致上一致就可以了,有仪器的话可以进行验证,如果曲线不好,比如通过带波动大,一般是匹配不良,这时候再调整参数直到曲线良好为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说明书上有匹配阻值,比如有330欧的,有1k欧的,也有2k欧的,输入端匹配一般是前级放大器c级电阻 ...

共射极输出阻抗一般等效Rc,但是如果后级的输入阻抗远小于前级输出阻抗,以后级的输入阻抗为主,因为后级输入阻抗//前级输出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共射极输出阻抗一般等效Rc,但是如果后级的输入阻抗远小于前级输出阻抗,以后级的输入阻抗为主,因为后级 ...

没那么复杂,陶瓷滤波器的阻抗匹配,指端阻抗,即从陶瓷滤波器的输入或输出端向外看过去,看到的阻抗,其等于匹配要求的阻抗即可,比如330欧阻抗的滤波器,只要其外部所接阻抗是330欧即可,共射放大器后面接的是滤波器输入端,从输入端向外看要求330欧,那么放大器Rc等于330欧既可,下一级的输入阻抗被滤波器隔离了(当然,存在一个隔离度的问题,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复杂,陶瓷滤波器的阻抗匹配,指端阻抗,即从陶瓷滤波器的输入或输出端向外看过去,看到的阻抗, ...

我之前买过陶瓷滤波器,没有说明书的,只是凭色点判定带宽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买过陶瓷滤波器,没有说明书的,只是凭色点判定带宽是多少,。

任何正规厂家生产的都有说明书,除非你买的是山寨货,否则只要知道型号和厂家,是可以查到说明书的,带宽和阻抗是滤波器最基本的两个参数,如果不知道的话根本用不了,甚至阻抗参数比带宽更重要些,滤波器的设计都是基于特定阻抗的,阻抗变化了,滤波器的一切特性就都没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任何正规厂家生产的都有说明书,除非你买的是山寨货,否则只要知道型号和厂家,是可以查到说明书的, ...

就是年轻的时候买过,在广州中山六路的广东省电子器材公司买的,现在公司不复存在了。没有说明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年轻的时候买过,在广州中山六路的广东省电子器材公司买的,现在公司不复存在了。没有说明说。

那还是扔了吧,没有使用价值了

网友E:
应该可以,但是滤波器有损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但是滤波器有损耗

应该有6dB的损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6dB的损耗

低损的是6±2左右,正常大概是在10db±2

网友:
完全可以改一级中放用级联放大加陶瓷滤波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低损的是6±2左右,正常大概是在10db±2

10dB的损耗很大了,两级的陶瓷滤波器就损失1级的中放增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