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桑松下车机

楼主(2023-11-06):
车机
见图
山东
支付宝 微信
包邮
尼桑松下车机,配电源变压器及整流滤波元件,试机收放音正常,详细见图,100元包邮非偏远,微信号同手机号 13275336800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整流管压降:

10V交流电经全波整流后,不加滤波,输出直流电压约为9V。

10V交流电经全波整流后,采用电感输入式滤波,输出直流电压约为9V。

10V交流电经全波整流后,采用电容输入式滤波,输出空载,直流电压约为14V。

10V交流电经全波整流后,采用电容输入式滤波,输出拖带额定负载,直流电压约为12V。

网友:
火牛好,这么重运费也得几十元,帮顶

网友:
14V牛整流出来有24Ⅴ了吧?

网友:
14*0.9!!!!!!!!!!!!!

楼主:
14伏2安,用电阻调整电压,输出12伏,开机1小时变压器正常,电阻温度偏高,正常使用。

楼主:
两只两瓦3.6欧姆电阻并联串在交流电路中。

楼主:
这个变压器是从牡丹牌收录机拆下,原机就是12伏供电。

补充内容 (2023-11-7 11:08):
在滤波电路中通过电阻调整电压

楼主:
不要半瓶醋懂一点点皮毛,就胡说八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整流管压降:

10V交流电经全波整流后,不加滤波,输出直流电压约为9V。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