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605-3A

楼主(2023-11-06):
春雷605-3A,功放部分是一对3AX81,但是声音有点无力,低频不足,还有就是音调控制不太好用,你们手里的也这样吗?能有办法改善吗?

网友:
3AX81 的功率就不大,声音的功率又集中在低频,当年输出功率大一点的都用 2Z800 了 !

网友:
想功率大点,改下偏置电路,用硅管吧,可选项就很多了,BD236、A945等都行

网友:
声音有点无力?
低频不足?
还有就是音调控制不太好用?
以上这些,纸上谈兵不好操作;按说当时的厂制机各个方面还是比较均衡的,虽然受制于当时的元器件,但不能差别很大。楼主的机器是否参数出现了问题?喇叭咋样?管子性能是否有变化?其他元器件是否有变化?

网友:
应该重点测量低放部分的耦合电解电容的容量是否变小,低放部分三极管的发射极的交流通路的电解电容的容量是否变小。

楼主:
当时温补二极管到手就没有,弄了个3AX31(用其中)的一个结代替了。其他元件我没换过。谢谢指教!之后我查一下电解电容看看

网友:
换个好喇叭试试,老旧收音机喇叭会出问题。

楼主:
到手的时候,喇叭就不是原装,是快乐牌的,差一个字

楼主:
参数合适的,4欧2W

楼主:
z中周磁帽不会老化吧?

网友:
这机音调也就是音量电位器串了一个电容效果能好到哪里去,而且一共使用6个晶体管

网友:
更换全部电解电容。示波器查看音频波形失真情况,调整偏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