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准确对应频率的调谐刻度盘

楼主(2023-11-07):
都知道传统的拉线调谐收音机的刻度盘只是做个大概数,为什么没有厂商做出下图这种频率一一对应120个频点的刻度盘

网友:
不是不能做,而是意义,收音机的元件离散型比较大,导致频率和位置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每台机器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这个区别比较小,更多的是收音机调谐的机械结构很简单,不但有很大的回差,即从不同的方向调到同一个台刻度位置误差很大,而且受温度影响机械结构热胀冷缩影响也很大,尤其是拉线形式的刻度,完全没有准确标定的意义。

如果像军机那样,使用精密可靠的机械结构,配合高稳定度高一致性的元件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军机也是这么做的,但那个成本收音机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那时候都是机械拉线机构,电台也不是那么密集,刻度盘的作用只是指导调台而已,看着刻度盘大差不差调准了就行,而且那时候有调谐指示管,通过观察电子管的显示窗即可调谐。要想精确现在有数显,数显的检测本振频率可以说十分准确。

网友:
可以像军机一样,先把机器调试号,用照相的方式,对刻度盘频率进行精确曝光

网友:
做那个么个盘子工艺上不难。
但因为每个机器的元件参数不能完全一致,因此要一机一盘,就麻烦了。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无法解决,就是统调曲线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的,不是唯一的。因为LC有多种组合模式。也就是说维修的时候调过LC的值,就很可能和度盘对不上了。要调回来,是比较困难的。也就是不具备一机一盘的基础。

网友A:
怎麽會沒有,這就是:

网友:
都是看个大概,没什么纠结的,要准确就上数字频率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麽會沒有,這就是:

真少见,看步进这个刻度盘还是10khz带宽时代的

网友:
问为什么之前先确定有没有。

网友:
关键的问题是每一种可变电容线性是不同的,而且差异较大,无法使用统一读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少见,看步进这个刻度盘还是10khz带宽时代的

這是配合模擬調諧機構的,那個不叫步進也不叫帶寬,是叫分度。最密集的分度中分度的一半就是最低分辨率,這是適合模擬機構調諧指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