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变压器?

楼主(2023-11-07):
请问这电路里的输入、输出变压器用哪种规格的?某宝里的音频变压器和电源变压器可用?怎样知道电路中输出输入阻抗并匹配相应的变压器呢?

网友:
不用匹配,用6V收音机变压器代替就行了

网友:
对,收音机要求不高,只看电压就行,当然尺寸大的会比尺寸小的好一些

楼主:
感谢老师们回复!

网友:
你这本书里有介绍变压器的绕法,电阻值 ,我认为电阻接进的就可以用

网友(2024-01-27):
6v,输入变压器的初次级匝数比大,(2.5-3):1,匝数看变压器铁芯,小一点的(比如0.5平方)磁芯取2000:700左右,铁芯大可以取小一点,喇叭大匝数多一点拓展低音,喇叭小匝数可以小一点,线径0.06-0.08都行,能绕下就可以

输出初次级匝数比大概也是3:1,小磁芯可以取300:100,大磁芯可以略少,同样是大喇叭匝数取大值,初级线径0.8-0.13就差不多了,次级0.1-0.15的样子,能绕下就行

网友:
这个电路图真好,生动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