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

楼主(2023-11-07):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想做个超级电容的蓄电装置,用太阳板充电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电路,谢谢老师们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吧?电动公交车上用的不就是超级电容。

超级电容供电的公交车要频繁充电才行,还是储能容量小。

简单估算一下,不是很准,但能说明同样储能时电容和电池的巨大差距。

以18650锂电池为例,假设容量2AH(放电区间3.7V--2.7V),可以以1A的电流放电2小时,7200秒。
同样的3.7V--2.7V这个放电区间,用电容的话,C=7200*1/1=7200F。

7200F的电容才相当于一节18650。
也就是说如果用100法拉的超级电容的话,需要72只并联,才与一只18650电池相当。

网友B:
超级电容相对蓄电池来说,容量太小了

网友:
蓄电还是电池吧

网友:
电容不行..................蓄电得用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级电容相对蓄电池来说,容量太小了

不见得吧?电动公交车上用的不就是超级电容。

网友:
同体积电容容量和电池差别太大,只不过超级电容放电能力强

网友:
目前,超级电容适用于频繁起停,瞬时大功率场景(快充快放),不适合持续能量提供。

太阳能板输出瞬时功率不足,这已经让超级电容的优势打折了。

电容储电能量计算公式:  W(焦耳)=0.5×C(单位法拉)×U(伏特)×U, 作为日常使用,至少储电0.1度才有点意义,楼主可以估算一下需要多少个单元去串并联。

网友:
单个3000F的超级电容,才2000mAh不到,想啥呢?

楼主(2024-03-28):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吧?电动公交车上用的不就是超级电容。

用超级电容的公交车是站站充电的

网友:
容量太小了,电容用在大功率放电的地方

网友:
电容当电池也不是不行,成本和体积你能接受吗。

网友:
别想了,能量密度太低了,蓄电老老实实用电池

网友:
至少需要3种电路:
1.充电均衡电路
2.过压保护电路
3.充电限流电路

网友:
楼主是不是钱很多花不完?

网友:
如果用超级电容代替电池或燃油发动机驱动公交车,那超级电容岂不是做得比公交车还大才行?

网友:
一节2.7V,500F的法拉电容,外形和一节一号电池相同,但其容量只有500MAH,仅相当于一节5号碳性电池,性价比实在是太低。除了特别大的放电电流,比如充磁机,或点焊机外,普通电路中,比如半导体收音机等等,基本上没有什么优越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吧?电动公交车上用的不就是超级电容。

人那是一站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