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单体充电恒压阶段电压不是2.4v吗

楼主(2023-11-07):
为什么市面上电动车充电器48v充电器都标的是59v 相当于单体59/24=2.458v差的挺多的

楼主:
有些资料显示单体充电电压是2.25~2.35v和温度有关

网友A:
恒压后面59V是浮充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压后面59V是浮充电压

浮充应该更低才对啊

网友B:
全密封免维护电瓶的单节最高充电电压是 2.42V,再高了容易析气,长时间后会缺水。

2.458V确实有点高。也可能采用了新工艺,这个电压值有变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密封免维护电瓶的单节最高充电电压是 2.42V,再高了容易析气,长时间后会缺水。

2.458V确实有点高。也 ...

听说现在含镉少了,不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现在含镉少了,不耐用了

听说现在含镉少了,不耐用了

这个有办法证实吗?

网友:
2.45V大约是铅酸蓄电池的析氢电压,冲到这个电压就已经完全满电了,电压再高就是电解水了,只是浪费电,造成电池缺水,是电池鼓包的主要原因。一般的充电器充到58V转灯后电压会有所下降,进入浮充阶段。

网友:
充电器用手动档显示输出电压16.1V,自动档14.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