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牌,华东电子集团公司方形示波管

楼主(2023-11-07):
拆开一个EM6540  示波器测量管脚灯丝电压,发现该灯丝在管脚(1)(2)和其它示波管灯丝(1)(14)/(1)(12)。该示波管A2119A

网友A:
一直不明白,示波管和显像管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示波管和显像管的区别。

一般来说,示波管是电场偏转、显像管是磁场偏转。

示波管的XY测试信号是加给偏转板的,偏转板在管内,电场偏转是高阻抗,外加电压形成电场、驱动电子束移动产生光迹;显像管是磁场偏转、偏转线圈套在管颈上,偏转线圈形成均匀变化的磁场用来移动电子束形成满屏光栅,配合调辉(栅极或阴极)实现图像显示。图像显示需要一定的清晰度,所以高压较高,一般都在万伏以上;普通示波管几千伏高压就行,宽带示波管也会达到万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示波管是电场偏转、显像管是磁场偏转。

示波管的XY测试信号是加给偏转板的,偏转板在管内,电场偏转 ...

我的 TDS320 就是磁偏转的示波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示波管是电场偏转、显像管是磁场偏转。

示波管的XY测试信号是加给偏转板的,偏转板在管内,电场偏转 ...

      您的理解有误,常见的示波管为静电偏转也有电磁偏转的(俄罗斯的有一些),静电偏转的也可以制作成电磁偏转的,电视机的显像管都是电磁偏转的,示波管也可以当显像管显像管使用,不过就是呈绿色图像,nzhongdua示波管做为显像管使用要求示波管是短余晖或中短余晖,中;长余晖的不能用做显像管。
晶体管与电子管混合示波管电视机。方块图。
全晶体管最小型示波管(3SJ1J)电视机
静电偏转的示波管(8sj38J)用做电磁偏转的电视机(示波管双屏幕电视机全国获奖作品)
苏联的示波管有静电偏转与电磁偏转的。
苏联显像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示波管和显像管的区别。

没有区别,一个玩意,都是 淫鸡射线管

只不过用于波波,用于(淫鸡射线管的)电视,用于(淫鸡射线管的)电脑,应用方向不同而已

楼上说的区别其实是时代区别,就是早期,用于显像的淫鸡射线管是用电场偏转的,不管是波波还是电视机都是

后来,因为电视机的行扫描频率固定而波波的随输入信号变化,所以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电视剧改为用磁偏转而波波还是用电偏转的

然后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美国以泰克等厂家为首的电测仪器厂家开发出 Charge Coupled Device 改变了示波器生态,从此,示波器也可以用磁偏转啦 不久之后,美国佬又发明了 ADC,那就更加不在乎示波器是电偏转还是磁偏转了。

再后来又发明了液晶屏,不管电视机还是示波器都是液晶屏了,还管你啥电偏转磁偏转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示波管和显像管的区别。

    示波管与显像管原理是一样的。可以互相换用,也就是示波管可以显像,显像管也可以示波。目前的区别示波管是静电偏转主要用于示波器以及其他电子仪器的显示还管有雷达等(分为长;中;中短;短余晖)CRT显像管是电磁偏转,用涂以及品种(类)这里不累述,两者的荧光粉自然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 TDS320 就是磁偏转的示波管

你这个磁偏转的示波菅,有一种说法叫光栅显示,釆用偏转板的示波菅,有时也称光点显示。相对来讲,光栅显示的电路要复杂一些,且指标更高,功能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的理解有误,常见的示波管为静电偏转也有电磁偏转的(俄罗斯的有一些),静电偏转的也可以制作成 ...

感谢版主的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磁偏转的示波菅,有一种说法叫光栅显示,釆用偏转板的示波菅,有时也称光点显示。相对来讲,光栅 ...

据说早期还有模拟的磁偏转示波器,可惜我未尝得见,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是数字化的波波了

说起来其实最初的 Charge Coupled Device 示波器也是电偏转的,发明 Charge Coupled Device 目的是可以记忆波形,让转瞬即逝的偶发信号可以停留在屏幕上慢慢观察来着...

然后,然后就数字化了啊

网友:
      不能说电偏转或磁偏转。因为磁电是相互转换的,也就是形成电磁场,偏转只能是磁电偏转或静电偏转。电视机的偏转线圈有环形磁芯是建立磁场的必要条件,线圈还需要通上锯齿波电流是电场,电场与磁场是互相依存的,谓之电磁偏转。示波管是依靠内部偏转板产生高压静电使电子束偏转的谓之静电偏转

网友:
示波管确实主要是电偏转的。楼上说示波管也有磁偏转的,我觉得是在偷换概念,此时用磁偏转所显示的信号,根本不是原始信号,而是经过处理后的,例如经过CCD器件采样并存储慢速播放的,或经过ADC量化后存在内存里的,然后通过磁偏转的所谓“示波管”慢速播放。此时的示波管,更合适的说法应该叫显像管了。磁偏转的响应速度很慢,只适合低速定速扫描,不适合跟随快速且频率不固定的电信号,因此只适合慢速回放已经存好的波形,这时就应该叫显像管而不是示波管

网友:
查不到楼主这个示波管的资料。
https://www.yqybzhan.com/threest ... uct/2058855192.html

网友:
88年托朋友搞到一个军用雷达的20英寸示波管 高兴的不得了结果搬家的时候货车颠了一下 把管径搞断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区别,一个玩意,都是 淫鸡射线管

只不过用于波波,用于(淫鸡射线管的)电视,用于(淫鸡射线管 ...

从技术本质上讲,没区别,都是阴极射线+电子辉光,但就是你说的,区别在应用场合,而应用场合不同导致了他们实现逻辑和细节上有很大区别

示波管,专门给信号扫描类仪器用的,特点是亮度固定(一般来说,某些高级型号有多个亮度信号,可随扫描位置不同变化),只有一个扫描信号,而且它是外部输入的,而被扫描信号是以位置的方式显示在荧屏上,扫描控制有电偏转的也有磁偏转的(实际上民用场合几乎见不到磁偏转,也就造成了示波管是电偏转这个观点)。

显像管,专门用来显示图像信号的,拿最简单的黑白显像管(实际上是灰度)说,有两个扫描信号(行和场),而且他们是固定,而被扫描信号是以亮度的方式显示在荧屏上,扫描一般是磁偏转的,因为图像的显示要求更精细,尺寸也更大,电偏转难以满足,但也有些尺寸很小的微型显像管会采用电偏转,彩色显像管无非就是弄了三个电子枪,然后同时给如三个被扫描信号,没有本质区别。

所以从习惯上来区分示波管还是显像管,主要就是看是否由固定的场扫描和行扫描信号驱动显示,亮度信号是否固定并不重要(下面会说)。不过上面两种玩意儿也就我们中文区分,老外都叫CRT,也没见老外有什么问题,所以嘛,概念有时候其实不重要

还有一种显像管的进阶应用,那就是CRT显示器,它是将屏幕按照逻辑像素进行划分,信号是以点的形式被输入的,因此上层逻辑是以点时钟来驱动的,当然底层功能还是显像管那一套,可以理解为在显像管的扫描逻辑上套了一层。上面说到区别示波管和显像管不在于亮度是否固定,就是因为存在单色CRT显示器这种东西,电脑的单色显示器只需要显示黑白二色,亮度是固定的。

对应到你的TDS320,它明显是一个CRT单色显示器,因为它明显是以像素的方式显示的,当然,因为它被用来显示波形,要说它是示波管,也没毛病 ,反正我都说了,概念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