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ONY两波段卡片收音机

楼主(2023-11-07):
看到矿友发卡片收音机,想起来我还有一个,今天找出来,发给大家看看(大概记得1994年,300多人民币)

型号:SONY  ICF-602

功能:AM(525~1605KHz)\FM ( 88-108MHz)

尺寸非常小:86 x 54.7 x 4.9 毫米   特别是厚度,SONY它当时是创造了世界纪录!!!

单声道,

电池:3V锂圆片,不可充电

现在功能正常。

网友:
当年的日企确实够无敌够无聊,耳塞总要那么大,主机再卡片轻薄也平不了电声转换的厚度。况且还解不掉耳机线。

网友:
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做成全波段的就好了

你的意思是要短波吗?

有AM做SW基本没有难度。

网友B:
电池:3V锂圆片,不可充电------这是一个痛点吧:这样的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3V锂圆片,不可充电------这是一个痛点吧:这样的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是的,电池是软肋。那个年代这样的电池开销也算一大笔钱(一个电池大概工作10H)

当年这样的电池没有国产,只有进口,价格不菲(大概12-14元)!

每一次开机就是烧钱,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3V锂圆片,不可充电------这是一个痛点吧:这样的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那时这个电池,的确是一个痛点.....

网友C:
高端机多数是FM AM两波段
很多东西学的就是一个创意
您这机器非本土,似礼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端机多数是FM AM两波段
很多东西学的就是一个创意
您这机器非本土,似礼品机

你厉害,怎么样看出来是:“礼品机”?

网友:
有的这类收音机更薄些,耳机插头是槽型,机器插进槽里,使用弹簧触点。
还有的一端底部有充电触点,可使用与锂电池同尺寸的充电电池,另有适配的充电器,使用3节5号电池。

网友:
见过的几种,性能并不太差。

网友D(2024-02-16):
想请问楼主机子是用集成块还是分立件的?有没电路图?

网友:
这个是单声道的,后续改进型SRF-220有了立体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问楼主机子是用集成块还是分立件的?有没电路图?

内部是有好几片SONY的CXA系列集成电路组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请问楼主机子是用集成块还是分立件的?有没电路图?

CXA1280……………

网友:
引用 网友E:
CXA1280……………

谢谢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是有好几片SONY的CXA系列集成电路组成

好的,了解了。

网友:
薄,只是一种外形上的感受,喜欢就行。电路上应该有些处理,性能上可能不错也可能因此而有所降低。
卡片机不用的时候薄不薄无所谓,用的时候插在上衣口袋?如果上衣口袋能插卡片的,那做厚一点的也能插下,我看到有卖薄收音机(不是卡片),有一定厚度,用近些年的薄喇叭,整机控制在1~2cm的厚度,不管是5号电池还是7号电池的厚度(加一点塑料壳厚度)就不但能喇叭外放,也可插耳机,岂不更实用?

当然,不否认,卡片式、钢笔式、手表式的等,总是有一些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