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没有33140磷酸铁锂电池玩,与你分享一种玩三元锂电池的方法和利器

楼主(2023-11-07):
4串三元锂电池独立充电板(或叫4串三元锂电池平衡充)
新的
广西南宁
中介或微信
买家出

虽然说磷酸铁锂锂电池把铅酸电瓶打得满地找牙,虐得体无完肤,但一遇到三元锂电池,它必须跪下并低着头,叫一声,哥你好。因为三元锂电池无论是体积(小),重量(轻),放电能力(大)等方面都完美胜出。特别是在起步加速时,磷酸铁锂和三元锂电池是没法比的。

三元锂电池虽好,但想玩好它不容易,因为市面上的好多三元锂电池保护板,在电池组发生故障(电池组里有电芯过放或坏电芯)时,不能切断充电电源,非常容易造成过充起火爆炸。

这里介绍的充电板功能很强大,下面一一介绍给大家,

1;充电板接入220伏电源,没有接入充电电池时,绿灯闪。

2;充电板接入220伏电源,并接入充电电池时,红灯长亮,这是正常充电。

3;充电板接入220伏电源,并接入充电电池,红灯闪,这是电池组有坏电池报警指示。(正负极接反也有该报警指示)

4;充电板接入220伏电源,并接入充电电池时,红绿灯交替闪亮,这是电池组已经充到百分之90左右,充电板自动进入精准充电阶段,这个时候以小电流进行充电,直到充满

5;充电板接入220伏电源,并接入充电电池,绿灯长亮,电池已经充满,并自动切断充电电源。

图片是电源板和控制板

充电板是在深圳一家大型OEM工厂生产的,我老侄在这家工厂当生产主管,是他帮我弄到的,板子寄过来是分开的,控制板要焊在电源板上才能用,

楼主:
我自己试用的充电器和自己组装的增程电池组,24串20A的三元锂电池

网友:
充电时最大电流多少?
看了图,应该是串充,然后上面有均衡电阻,不知道均衡的模式是什么?

楼主:
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充电电流4.5A左右

网友:
这平衡充太复杂了,玩得累啊!不如用好点的蓝牙保护板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可以输出多种电压

网友:
这个充电板输出多种电压吗?是充四串16.8V电池组的吗?充三串12.6B电池组行不行?

网友A:
楼主这是电池组内电芯单独充电的充电器,用了24个电源模块。

想问下楼主。你这20多块是其中一个单独模块的钱吗?

网友: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 用在 三串电池的手电钻 和四串电池的  接出来 就带一个充电池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电池组内电芯单独充电的充电器,用了24个电源模块。

想问下楼主。你这20多块是其中一个单独 ...

不是的,我一块电池用2块充电板的

网友B:
输出多种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多种电压吗?

是的,但必须要接入4串电池,充电扳才能正常充电,如果接入3串电池,有一个脚位是零伏,控制板上的单片机就默认是4串电池中有一串电池是坏的,
所有充电板不能单独充1到3串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