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伍蘑菇头A5音箱,通上电12v,插上莲花头,不输入任何音源,喇叭里面有收音

楼主(2023-11-07):
建伍蘑菇头A5音箱,通上电12v,插上莲花头,不输入任何音源,喇叭里面有收音机声音,这是什么原因?实在搞不明白

网友A:
恭喜买到了一机两用

网友B:
这个音箱不是有源的吧?12伏接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音箱不是有源的吧?12伏接在哪里的?

有源音箱,用12v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音箱不是有源的吧?12伏接在哪里的?

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买到了一机两用

这音箱听人声不错

网友:
这么神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放式收音机,恭喜你了!当年单位隔壁就是大功率中波台,电话机一拎起来就是安徽台广播,

第一次听说

楼主:
是的,所以说很奇怪

网友:
其实以前这种东西很常见 一般是屏蔽不好+大功率电台发射机的共同作用  我也遇到过小功放收到收音机信号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 用带屏蔽层的电线接线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