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款式的两个超微型收音机

楼主(2023-11-08):
最早听说有这种收音机大约在2016年,后来就开始收集,几年下来,共收集了六七个了,这两个是在手边的,其余在家中。本来是喜欢黑色的,但最后收到透明的这个时,也觉得漂亮。

已知的这种收音机,包括网友收藏的和我收藏的,有日产的,有大陆产的,还没听说有其它地方生产的,也没听说有调频,短波的,因为中波有个好处,哪怕一根直径三四毫米,长两三厘米的微型磁棒,都能做天线用,而调频,短波,用直径三毫米的空心线圈做天线的话,接收能力实在太差,至少要用十几二十厘米的导线当天线才行,所以很难做小。

网友:
TA7642直放机。当年最早出现在国内的是电子表式的收音机也是用的这个集成电路。后期出了笔式的,国内还彷制了这种集成电路,不过是软封装的。即所说的牛屎。现在坛里好多坛友都在玩这块7642,装置简单比较容易成功。有的装成双谐调,还有加一级场管高放的,(阻抗变换)也有人拿它作中放装的超外差,是一块可玩性高成熟的电路。

网友:
当年有这种小机器也算厉害了啵。。

    在同学面前那是有硬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