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整流 胆缓冲 两屏极并联与不并联有啥区别?

楼主(2023-11-08):
请教坛里的老师傅   石整流  胆缓冲  两屏极并联与不并联有啥区别?还有下面这个图电源牛次级280V  经过胆石整流滤波后  B+ 大约是多少?谢谢

网友:
这种全波整流接法,还用什么石整流二极管,直接胆整流就可以了?单次级绕组,才用石桥式整流,加上胆缓冲。

楼主:
补充上面的内容  图片重复了  这张是两屏极不相连的

网友:
一口吞下和分两口吃,从结果上看都一样。

网友:
结果上没区别,过程有区别,一个是两屏共同接受全波输入,一个是每个屏分别接受半波输入

网友:
      这样有必要用石整流吗,  下图黄总的设计合理点.

网友:
两个屏并联管子压降小一些,阴极负担小一些,管子寿命长一些

网友:
拿掉两个晶体二极管不就不用纠结了吗?好好的纯粹胆整流不好吗?

分开的这已经不是叫缓冲了,而是二极管和电子管串联,相当于增加耐压。

缓冲一般是用不了胆整流,又想用胆的,串个胆就有胆味了吗?

网友:
主要是看阴极的输出电流能力。与屏极是否并联关系不大了。

网友:
没用过电子管,火速赶来学习

网友A:
我有个古董汞二极管,预热完全后,两个屏极并联,一个屏极冒火灯丝烧毁了。估计这类不能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古董汞二极管,预热完全后,两个屏极并联,一个屏极冒火灯丝烧毁了。估计这类不能并联

是不是滤波电容过大造成的打火。古董整流管能用的滤波电容是很小的。通常是10个微法以内的。

网友:
一般来说你并联的话,压降小一点。不过你这种串法,还真不知道。测试一下便知。对管子寿命倒是没啥大影响吧。

网友:
楼主改成这种吧,整流管只要灯丝亮就行,嫌电压高就调后面的电阻。

网友:
这种变压器中心有抽头的没必要用4007,直接胆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