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巧玲珑,体积跟普通双卡中型收录机差不多的小组合,音质远超收录机。

楼主(2023-11-08):
先锋XR-P350小组合,体积跟普通中型双卡收录机差不多,但音质比一般收录机好得多,估计夏普大三七(GF-777)的音质也应该不如它。因为此机小巧,音质又好,放在那不占多少地方,跟卡座和录像机配合倒还挺不错的。我收了三台,玩几十年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面包机无爱,比较喜欢8 90年代的那种有棱有角的硬汉风格的机器

网友:
先锋的音质真的很好

网友:
这样的机子现在不多见了。

网友:
没见原配喇叭箱?

网友:
这机器漂亮,设计紧凑!

楼主:
这款先锋机的喇叭箱。

网友:
收音用的是LA1836 LM7001 功放用的是两对2SA1263 2SC3180 还有散热风扇。。。

网友:
先锋组合音响的磁带部分调教最好 秒杀爱华和索尼  真正能播放出邓丽君磁带的如痴如醉感觉

唯一的缺点就是先锋音响内部布局不是太合理 功放散热片的位置靠侧面 不挨着后面的散热栅格 散热不理想 长时间使用 侧机盖特别温暖  如果想要更保险一点 最好在散热片旁加个风扇  当年改过很多先锋的音响

网友:
750W应该不是不失真功率

楼主:
实际输出功率是这样的。

网友A:
双卡录音机和组合音响不是一个年代的玩意
这机鼠笼功放,易损,这种造型后就下坡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先锋机的喇叭箱。

顶上有很多薄膜唱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卡录音机和组合音响不是一个年代的玩意
这机鼠笼功放,易损,这种造型后就下坡路了

是的,录音机、收录机,自有它的时代印记,令一代人难以忘怀.....

这种组合音响,按功能和输出功率来讲,是很不错的,但时代不同,不存在谁代替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输出功率是这样的。

750W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虚标,可能是指峰峰值功率,更可能是一种诱惑和某一种浮夸....

网友B:
当你有一套,或几套这样的组合音响时,你会发现,一台有CD、DVD、卡带、收音、4声道,几十瓦的汽车车

机,那更小巧的体积内,集合世界上较高的科技,是不是更迷人?....

而且是还很便宜...

所以说,没有谁代替谁的问题,关键是好玩,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B:
那更小巧的体积内,集合世界上较高的科技的车机,全新的几十元很容易买的到...

如果的成色较新、性能良好的777,几百元,还不一定买的到,除非捡漏.....

网友:
找不到收录机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0W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虚标,可能是指峰峰值功率,更可能是一种诱惑和某一种浮夸....

可能是这样,最大音乐峰值输出功率,如先锋J35标750w,J55标800w,J75标1000w。

网友C:
请问多少钱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你有一套,或几套这样的组合音响时,你会发现,一台有CD、DVD、卡带、收音、4声道,几十瓦的汽车车

机 ...

一台有CD、DVD、卡带、收音、4声道,几十瓦的车机咋会便宜呢?小组合机可能6-70块就拿得到,音质取决于箱子,几个日本牌子都差不多,没有那么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多少钱收的......

刚开始时(2013)是在广坛上收了一台全新库存的(700元到付),后来功放坏掉了,以后陆续在闲鱼收了数台,一般两百多元一台,或者单是主机,或者卡座部分不工作的(其实到手换了皮带就行)。有人说60--70元就可以买到一台小组合,但就XR-P350来说,70元买一对音箱都买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时(2013)是在广坛上收了一台全新库存的(700元到付),后来功放坏掉了,以后陆续在闲鱼收了数台 ...

          秒杀收录机,好机器啊,现在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更小巧的体积内,集合世界上较高的科技的车机,全新的几十元很容易买的到...

如果的成色较新、性能良 ...

          十间大平层,也不抵一坐四合院。

网友D:
音质远超80年代名牌收录机是不可能的。
目测连录音电平都不能手动控制,最要命的是大概率双卡由一个电机驱动,横竖都比不过名牌高档收录机

网友E:
340,640,740多见点,还有个840金色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质远超80年代名牌收录机是不可能的。
目测连录音电平都不能手动控制,最要命的是大概率双卡由一个电机驱 ...

音乐是用耳闻的,不是用目测的。我没有高档名牌收录机,稍微像点收录机的有GF-9494、GF-575,此两机的音质完全不能跟XR-P350比,还有,XR-P740音质更好。被网上称为深水炸弹的先锋J55和J75好像双卡也是用一个电机的,但它们有VCD、LD或CD,或许此类机的重点没被放在卡座上。如可能的话,你也试试比较比较它们跟收录机的音质是否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0,640,740多见点,还有个840金色的好看

前三者都见过,840我还没见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音乐是用耳闻的,不是用目测的。我没有高档名牌收录机,稍微像点收录机的有GF-9494、GF-575,此两机的音 ...

          台式机和传统收录机是各有特点的,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式机和传统收录机是各有特点的,不能一概而论。

对的,说得有道理!各有特色和各有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