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5807HP

楼主(2023-11-08):
翻出N年前板子拆件留下的RDA5807HP,本来想利用锯下来的部分直接使用,发现原来的机器是单片机控制,准备使用按键控制搭个调频收音机,于是洞洞板做个转接板。

网友A:
RDA5807P RDA5807HP RDA5807NP RDA5807NN RDA5807SP RDA5807SS RA5807FP RDA5807M RDA5807MP RDA5807MS 产品迭代有所不同

网友B:
这个很简单,CMOS集成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A5807P RDA5807HP RDA5807NP RDA5807NN RDA5807SP RDA5807SS RA5807FP RDA5807M RDA5807MP RDA5807MS 产 ...

常见是SP FP后缀,HP是后期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CMOS集成度高

的确这个芯片外围很简单,之前做过RDA5807M模块 单片机控制OLED显示的,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这个芯片外围很简单,之前做过RDA5807M模块 单片机控制OLED显示的,效果不错。

集成度高,外围元减少,轻触式

楼主:
面包板搭建,使用PM8403功放旧收音机喇叭3V电池供电,天线接地电感没有接用可调电源输出线当天线试机还可以。
我这里调幅干扰少,FM房子效果一直不佳,除非室外架接天线。

楼主:
随手录制了一小段试机视频,不使用单片机控制+显示屏,选台还是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做好了吗?

面包板搭建试了,调整好再制作外壳安装。

网友:
只能收FM吗?

楼主:
是的fm。体验了一下不是很满意,乙猪大佬有没有好的调频直放机电路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总结,5807外围电路非常简单,本地强台背景干净声音洪亮,临近省台效果不佳,不如德生小机R202,这与环境也有很大关系。我所在小区三楼,调频信号很差,AM效果比较理想。使用7642制作的中波直放机比成品德生机器信号好,声音好听,背景噪声低。

楼主:
本来想做个FM简单电路玩玩,RDA5807试了放弃。旧板拆个TA2003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fm。体验了一下不是很满意,乙猪大佬有没有好的调频直放机电路推荐一下,谢谢!

没有呢。做分立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