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绕过这充电机变压器的吗?

楼主(2023-11-08):
借用网络上一张图,求匝数比?

补充内容 (2023-11-8 19:17):
以上,求匝数比,应为"绕组数据"

网友:
这个可以根据次级匝数,还有电压算出来,有公式。

网友:
很难绕,需要留出适当长度线穿绕,很不好控制,基本没价值修,不如日字铁芯可以用绕线机

楼主:
      这个充电器是新的,用起来还可以,只是电流表显示值最大100A.而实际上充电器最大输出电流不过10A,用来充70Ah电瓶,一般充电电流也就2A的样子,充电器上的电流表指示5A.想了解一下变压器的绕组数据?

网友:
数一下0-6v绕组匝数除以6,即得到其匝数比是多少~不会数不清它吧^_^

网友:
隔着屏幕,大略看了一下,12v-24v是25匝,相当于2匝/v,剩下那一匝将它看作裕量,即裕量0.5v

楼主:
      本来是想了解分析一下这个充电器这个充电器比较简易.好像就是简单的桥式整流,不用可控硅调压,而是绕组调流.网上有卖配件变压器的,查不到绕组数据,问一下大家有绕过的分享一下数据......
     修过拉货的三轮车充电器,那每一块电瓶都是200Ah以上的,充电器几十斤重,搬起来都挺沉的.那充电器的变压器个头像个大的千瓦级调压器,整流桥也是十几个2A的整流桥并联而成的,不过那充电器保护功能还不错,过压,过流保护都有......

网友A:
简单的东西有其简单的好处:充电电流小,充电时间长,人工值守不到位,多充电1、2个钟,蓄电池不容易坏。少充电1-2小时,只是没充满,蓄电池也可以拿来用了。对于充电时间无需精准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东西有其简单的好处:充电电流小,充电时间长,人工值守不到位,多充电1、2个钟,蓄电池不容易坏。少 ...

这个愿意听,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愿意听,说的有道理......

充电器充电电流如果是你说的2A,那么它的功率大约只有5、60w。其电流表不准,自己校准它一下即可~

网友:
某宝有定做的,建议定做一个算了。如果非要绕,建议绕EI或R型,起码不用穿线

网友:
如果我隔着屏幕没有数错的话,按照它2匝/v来计算它次级匝数(即你要的数据)0-6v是13匝,6-12v也是13匝,即0-12v是26匝+25匝,即0-24v是51匝。
那么初级0-220v大约是440匝开始抽头,假设设计依据是最高电压为250v-220v,其调压范围为30v除以6档,即每档为5v,即10匝,6个档即60匝。0-250v为500匝,为1档,电流最小。0-245v为490匝,为2档。0-240v为480匝,即3档……依此类推直到220V档位为最大电流,即6档~

网友:
你不确定输出电压不能确定匝数比,而你不能确定充电整流方式也不能确定电压!到底是快充还是正常充是半波整流还是全波整流,既然分档,看你绕组应该是三种电压(6/12/24)充电,最多每个电压两档(快慢充),另外你还需要确定电池容量确定充电时长,来确定充电电流进而确定充电电压。再有就是考虑变压器本身功率及发热量,这一切都决定了充电电压(变压器匝数比)!线径粗细发热量大小,电流承受能力也需要考虑!有时光靠功率和电压设计不行(

楼主:
一楼的贴图是借用网上的贴图,实际查看充电器内部,数了一下次级绕组,0-24V大致为76匝,初级线径为0.2mm,次级绕线为0.9mm,变压器 直径大于10CM。
关于电流表的分流器,就是一段2.5平方的导线,这个表头应该是个ua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