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像管老电视,一开机就有刺耳声音,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3-11-08):
最近又开始对crt显像管老电视感兴趣了,咸鱼上淘了一台三洋14寸的彩色大屁股电视,准备用来重温FC游戏,但开机就有持续不断的某个频率的刺耳声音,查了下说法,是行扫描声音,敢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不正常,很久之前我家电视就是这个情况,行输出部分换了高压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很久之前我家电视就是这个情况,行输出部分换了高压包好了。

这种高压包哪里能买到配件呢,都停产这么多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高压包哪里能买到配件呢,都停产这么多年了。

淘宝上有些卖的是通用的,你可以研究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高压包哪里能买到配件呢,都停产这么多年了。

还得淘宝或者咸鱼也可以去当地的配件市场碰碰运气

网友:
检查高压包、行推动磁心是否松动,查行输出管电流是否偏大。

网友:
最好拍个视频我们听一下.如不是高压放电的啪啪声,一般的内部变压器响声不影响收看.拆机注意机内高压部分.高压包拆机前要记得高压帽处放电.

网友:
一般的电视机内发出刺耳的声音,图像会有变化.除非你的耳朵太灵敏.行输出变压器局部短路也会出怪声,但图像已经不正常了.电源变压器也会发出啸叫声,电源工作不正常会很烫.

网友:
如果电视机的图像、声音都完全正常,“开机就有持续不断的某个频率的刺耳声音“可能就是行扫描声音了,因为年轻人的听力比较好,可以听到这个声音,但年龄大的人就听不到了!

网友:
对,大屁股电视总是有一定声音的。不过15kHz的声音,大概不太可能。

网友:
行频声音很尖细的,可能是音频部分的毛病

网友:
说不定是高压帽不行了,放电呢。打开后盖,关了灯,再开机看一下有没有蓝色辉光放电的地方。

网友B:
看图像没有干扰不正常现象、不像高压打火,可能是行输出铁芯松动了 。

网友:
就是行扫描的声音,频率特别高,正常。其实,只要有电感就可能发出声音,工频变压器、日光灯镇流器都会发出50Hz交流声,只是交流声大点小点的差别,线圈浸漆会让交流声减小。彩色电视机高压包的型号很多,用原厂高压包一般没问题,非原厂高压包不少只是调整过之后勉强能用,况且新高压包未必就不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像没有干扰不正常现象、不像高压打火,可能是行输出铁芯松动了 。

不见得,辉光放电不一定能干扰到图像,啪啪啪的打火才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