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调速式录音机的电机转速怎么调?

楼主(2023-11-08):
很多老式录音机的带速调整不是通过电子电路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调整电机的转速来实现的,即所谓的“机械式调速”。
图中所示就是机械调速式录音机----松下RQ-2106的电机。
不知这种电机的转速怎样调整呢?

网友:
有两颗调速螺丝,两对面摆放,顺时针加快,两颗都调,速度控制会更平稳,调好了很好用的

网友A:
机械调速的很耐用的。很少有坏的,也无需调。

网友B:
里面有一个离心开关,通过一颗螺丝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一个离心开关,通过一颗螺丝来调节。

里面是有一颗螺丝,不过用螺丝胶封死了,拧不动。

网友:
转子上有颗螺丝,调下可变转速,靠离心开关切除绕组来控制转速. 几十年前的事巳经都忘了.

网友:
那东西只能简单稳速,也就是速度超过一定值,离心开关甩开,串入一个电阻,达到降速目的,根本不能调速,而且稳速范围很窄,之前我有台单卡机,电压超过220伏就会转速快,怎么调这螺丝也无用,换了个电子调速电机一切正常

网友:
换电子调速的 但是注意正反

网友:
之前修过几个日立的录音机 厚膜块样式的稳输电路损坏  用精密的可调电源代换稳输电路 效果不错

网友:
很多时候是调速开关触点不好引起的故障,所以要先清洁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调速的很耐用的。很少有坏的,也无需调。

关键是皮带松紧和收带轮力矩变化了,如果不重新调整带速,带速必然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调速的很耐用的。很少有坏的,也无需调。

一般偏慢,离心击锤的触点会被打变形了,间隙增大就会变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是有一颗螺丝,不过用螺丝胶封死了,拧不动。

大螺丝刀大力出奇迹。

网友:
我拆过葵花电唱三用机的唱盘电机,就是机械调速器,因怀疑声音抖动是调速触点不良造成,用细砂纸打磨以下触头,稍好些但没有完全杜绝抖动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