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欧计算器+收音机2in1

楼主(2023-11-08):
应该是1980年的产品,现在找不到了,还好找到几张相片,发给大家参考。
发此贴是因前几天看到有坛友发了卡片收音机。
我的这根机器好像与松下(或者东芝?或者索尼?我记不清了)的一款袖珍有些共同的地方,主要是那2个旋钮,几乎一样。
上图

外观,收音机,计算器、钟

外观,收音机,计算器、钟

开盖后,两面

开盖后,两面

收音机主板,计算器及闹钟的蜂鸣器

收音机主板,计算器及闹钟的蜂鸣器

收音机喇叭

收音机喇叭

可变电容

可变电容

数数有几个三级管

数数有几个三级管

与5号电池对比尺寸

与5号电池对比尺寸

内部图

内部图

网友:
90年代流行过一阵复合型小电器 我还有一个香港出的电子打火机计算器  不过打火机的升压变压器坏了

网友A:
这个很是说不清是买计算器送收音机还是收音机送计算器

网友A:
还有更可恶的 石英表带计算器的 只能用笔尖扎

楼主:
我还有一个圆珠笔带石英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圆的大钟,而是只有早期数字石英表的液晶显示屏那么大的数字显示)。笔的顶端2个按钮,一个在外圈,调整显示的功能(日期,时间,秒);另一个在内圈,需要用尖的物体才能单独按下去,用于调整和设定日期、时间。等哪天找找,拍照片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更可恶的 石英表带计算器的 只能用笔尖扎

这个我有过,按键是橡胶的,好像也是卡西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是说不清是买计算器送收音机还是收音机送计算器

那时是计算器贵,应该是送收音机。

如果现在,就是买收音机送计算器

网友:
也有个计算器带收音机功能的,用耳机收听FM的,用钮扣电池。

网友B:
收音机与计算器应该是同一个电源供电的两套系统,互不关联。

网友:
这个收音机还是标准的收音机,不是偷工减料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与计算器应该是同一个电源供电的两套系统,互不关联。

两套电源。
计算器用2个AG13纽扣电池。
收音机用2节UM-5???,我也记不得了,就是那种和7号电池差不多同样直径的,但是长度只有7号的2/3那种,以前小时候看到耳聋助听器用这种电池,好像叫8号电池。

网友:
计算器运行时会干扰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