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分析下此电路,不胜感激!

楼主(2023-11-08):
拆解了两个三相继电器,画出了里面的电路想学习下,奈何水平有限,对电路理解不了。电源部分跟我们常规的三相阻容降压驱动继电器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图(电路一)我上电测量,电压钳位TVS管两端的电压测量出来是这样,继电器吸合时A点的电压在28V左右,B点在5.3V左右;继电器断开后A点电压在7.7V左右,B点电压在6.8V左右。这TVS正极没有接地,这样它是怎么工作的?   图(电路二)是同样的产品,但电源降压方式又不一样,我感觉两个电路思路应该是一样的,但完全理解不了, 图(电路二)C点的电压是怎么来的?希望大佬不惜赐教,帮我分析下这两个电路。

电路一

电路一

电路二

电路二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哥的仔细认真分析,让我对这类电路认知提升了一大截,昨天因为在外面有事,没有积极回复老哥, ...

粗略分析不一定准确,有帮助就行,不用谢。

闲的没事做了个顶楼图的仿真,稳压器件替换为431,各种工况都跑了一下,您看看有没有用。

1、电压上限480VAC时,431功耗180多毫瓦,能顶得住,但也差不多到极限了。
     最高输入电压+夏日暴晒,431温度会比较高。如果这种极端工况比较少,用一只431做并联稳压是可行了,尽量别用串联稳压。
     带100R滤波电阻,输出波纹峰峰值50微伏左右,非常优秀。
     5V输出带载能力32-33mA左右。

2、电压下限208VAC时,431功耗70多毫瓦,完全无忧。
     带100R滤波电阻,输出波纹略微下降,45微伏左右,非常优秀。
     5V输出带载能力降到10-11mA左右。参照您所需的实际电流,如果不够,要加大C1、C2。

3、前面两图继电器均处于吸合状态,下图为继电器释放状态,各个参数没变化。

4、去除(短接)滤波电阻R2,431功耗、电流输出能力均无改变。
输出波纹上升到57毫伏左右,如果这个值在允许范围内(增大C5、C6可以把波纹压下来一些),可以考虑去除或减小R2(100R)阻值,减少一个热源。 B

网友A:
图1 P6KE24A - 100R - ZMM3V0 构成回路,2N5401导通时继电器断开。
图2 当B相为正时 - SMBJ20A - M7 - 阻容电路 - A相构成回路,C点电压为SMBJ20A的击穿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这缺相或欠压的时候继电器不吸,只亮红色故障指示灯,三相正常的时候继电器才吸合。电源支 ...

简单算算就知道了。

480V+20%,最高576VAC,电流约为54mA。

54mA流过100R电阻,电阻功耗292mW。1206封装电阻只有250mW,超了!用3只1206吧,用1W电阻有点浪费。
稳压管最大功耗为3*54=162mW。0.5W的稳压管还有足够余量,不用改。

TVS在继电器释放时电流为零,不用考虑功耗。继电器吸合时,电流是“54-继电器线圈电流”,自己动手算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 P6KE24A - 100R - ZMM3V0 构成回路,2N5401导通时继电器断开。
图2 当B相为正时 - SMBJ20A - M7 - 阻 ...

感谢老哥百忙中的回复!
我对(电路一)开始只能理解前面的阻容部分,三相电正常时是A-B、A-C两个半波整流电流叠加,缺A相时是B-C的全波整流,缺B相时是A-C的半波整流,缺C相时是A-B的半波整流,这样不管缺哪一相都有电压输出。
经过老哥的指导大概明白了是这样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TVS管正极后面串联100R电阻再串联稳压管负极,这样就形成了稳压二极管串联电路。继电器不吸合时,TVS与继电器线圈并联,A点对地电压为TVS电压+稳压管电压,B点对地电压为稳压管电压;继电器吸合后,相当于TVS短接,电路中只有稳压管工作,此时B点电压为稳压管电压。上电后,因为NPN三极管是上拉电阻,这样NPN三极管会导通,从而使PNP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处于断开状态;“relay-ON/OFF”为低电平时,NPN三极管关闭,PNP也关闭,继电器吸合。
但我还是有个疑问,阻容降压为恒流源,如果继电器吸合,100R为稳压管限流电阻,电源提供的电流都要经过100R电阻,100R流过电流=稳压管+稳压管并联负载电流,但100R电阻为1206封装,稳压管为0.5W封装,我感觉这两个元件功率用小了,长期稳定性差,请问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百忙中的回复!
我对(电路一)开始只能理解前面的阻容部分,三相电正常时是A-B、A-C两个半波 ...

0.3uf电容接入380VAC后,电流约36mA。

大概估算:
不缺相时,B、C相相对于A相的正半周电流流过A点,各为18mA,流过A点的电流为18*2=36mA。
36mA流过100R电阻,电阻功耗130mW。
稳压管最大功耗为3*36=108mW。
1206的电阻和0.5W的稳压管余量足够,选型合适无需太担心。

这个电路不缺相时能为负载提供约36mA电流,缺B或C相时,电流降为18mA。缺A相时,镇流电容串联容量减半,整流由半波变为全波,负载电流仍为18mA。缺任意一相输出电流就减半。
这个18mA与36mA的差异,能用作缺相检测。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 P6KE24A - 100R - ZMM3V0 构成回路,2N5401导通时继电器断开。
图2 当B相为正时 - SMBJ20A - M7 - 阻 ...

图二的电路还是懵逼状态。正如您所说,假如B相为正时,那么GND就会变成电源正极,C点为负极,呃后面就不懂了。这个产品B相还可以改为接零线,所以完全不能理解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0.3uf电容接入380VAC后,电流约36mA。

大概估算:

感谢您的回复。这缺相或欠压的时候继电器不吸,只亮红色故障指示灯,三相正常的时候继电器才吸合。电源支持208-480V输入,应该是为了覆盖全世界电压范围,所以做得这么宽。后面还有电压比较器做过欠压检测,通过电位器调节,这部分我能大概看明白。我担心的是在480V+20%且继电器不吸合这种情况下,稳压管和电阻肯定会发烫,假如我把稳压管和100R改为1W,或者TVS也用两个12V的串联,功率再增大一倍,这样是不是可靠性更高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二的电路还是懵逼状态。正如您所说,假如B相为正时,那么GND就会变成电源正极,C点为负极,呃 ...

图二的电路还是懵逼状态。正如您所说,假如B相为正时,那么GND就会变成电源正极,C点为负极,呃后面就不懂了。这个产品B相还可以改为接零线,所以完全不能理解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看图吧:

A相相对于地处于正半周时,电流走红色路径,为C1充电,在其上形成对地的正压,对外形成正电源。
A相相对于地处于负半周时,电流走蓝色路径,为C2充电,在其上形成对地的负压,对外形成负电源。
GND接到零线并不影响正负电源的建立,只不过带载能力差一些。

ON/OFF信号控制2N5551导通或截止,开通或关断电流通道,从而控制继电器动作。
ON/OFF为高电平时,2N5401截止,2N5551截止,电流通道被截断,继电器释放。
ON/OFF为低电平时,2N5401导通,2N5551导通,电流通道建立,继电器吸合。

楼主:
引用 楼主:
简单算算就知道了。

480V+20%,最高576VAC,电流约为54mA。

太感谢您了,解开了我的疑惑。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二的电路还是懵逼状态。正如您所说,假如B相为正时,那么GND就会变成电源正极,C点为负极,呃后面就不 ...

太感谢老哥您了,经过您的分析,大概明白了其中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二的电路还是懵逼状态。正如您所说,假如B相为正时,那么GND就会变成电源正极,C点为负极,呃后面就不 ...

老哥您再帮我看下我这两个电路对不对,根据您的分析我瞎画了两个电路,相把3V提高到稳定的5V和2.5V输出,

改进的电路

改进的电路
相对于来说那个电路更可靠更稳定,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继电器线圈工作电流因红叉处的2.2K电阻阻挡,达不到吸合条件,这个通道放弃。
431 ...

太感谢老哥的分析了,专业的就是不一样。经过您的分析我也明白了这两个电路的不足,我再试着改进画个看看,也请老哥帮忙再分析下这个电路能不能长期稳定允许(5V是芯片电源,2.5V是电压基准)。
另外恕我问个不专业的问题,我对这个电路目前的理解是,三相电正常时是A-B、A-C两个半波整流电流叠加,缺A相时是B-C的全波整流,缺B相时是A-C的半波整流,缺C相时是A-B的半波整流,这样不管缺哪一相都有电压输出。但这个火线直接引入到到电源的地线,这个对直流部分一点影响都没有吗?我以前在本论坛也请求大家指导过三相阻容的问题,但那个是三相全波整流,这个又完全不一样。

改进的电路

改进的电路

楼主:
我们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继电器线圈工作电流因红叉处的2.2K电阻阻挡,达不到吸合条件,这个通道放弃。
431 ...

我们不明白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也许是想胡乱倒腾一番吧

网友B:
刚弄清楚一点皮毛,就想着大刀阔斧地来修改电路,太理想主义了。
要修改,全部元件参数要重新根据需要来进行调整,不是简单增加几个元件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弄清楚一点皮毛,就想着大刀阔斧地来修改电路,太理想主义了。
要修改,全部元件参数要重新根据需要来进 ...

老哥教育得对,步子是迈得大了点,没有搞过的东西都想去尝试下,让您见笑了!我开这个贴的目的是准备实验个小模块,能长期稳定的工作,装在设备的旁边做三相过欠压和缺相保护,虽然很多现有产品都可以使用,但我感觉自己做出来有成就感点,最主要的是通过大家的指导能让我学习不少东西。于是我买来现有的成品拆解,里面的电源部分就是这样,工作原理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主要是处于长期稳定性层次考虑)。我前面用的阻容降压是三相全波整流的方式,效果还是不错;第一次尝试这种两相整流的方式,所以请求大家对我画的电路进行指正,也希望大家对我进行批评教育。

网友B:
哈哈,想法是理想的,现实是骨感的。目前的经济大环境,库存三五年卖不动。你想搞新产品(其实是过剩产品),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你想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想法是理想的,现实是骨感的。目前的经济大环境,库存三五年卖不动。你想搞新产品(其实是过剩产品) ...

感谢老哥的积极回复,老哥说得对,市场是很低迷!其实这个也不是新产品,是想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改进,原来电源部分用的是三相阻容降压全波整流的方式,想尝试这种两相整流的方式,节省点空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的积极回复,老哥说得对,市场是很低迷!其实这个也不是新产品,是想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改进,原 ...

你的第二个电路,自己简单计算一下6.2v电压,经过2200欧电阻后,能有多大的电流^_^

第二个电路,截图后如下:

去掉2200欧电阻及后面的电路,直接接1欧的电阻即可得到约5v电源电压。在5v端再串接2欧电阻,即可得到3v电压。
电压得到了,其电流能满足你的设计要求吗^_^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二个电路,自己简单计算一下6.2v电压,经过2200欧电阻后,能有多大的电流^_^

第二个电路,截 ...

太感谢老哥的分析了!经过您和版主的分析我也明白了这两个电路的不足,也不准备用这两个电路了,我根据自己的能力参照样机又在原来电路的基础上改变了下,原来是三相阻容降压全波整流。现在去掉A相的阻容直接连接到地线,也请老哥帮忙再分析下这个电路能不能长期稳定允许(5V是芯片电源,电流估计10~15mA,2.5V是电压基准,这个电流就2mA足够)。

更改的电路

更改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老哥的分析了!经过您和版主的分析我也明白了这两个电路的不足,也不准备用这两个电路了,我根据自 ...

初步帮你看了一下,2.5v基准支路电流大概有2.2mA,如果想要2.5mA,2200欧电阻还要小一点,1800欧?^_^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二个电路,自己简单计算一下6.2v电压,经过2200欧电阻后,能有多大的电流^_^

第二个电路,截 ...

这个电流我会调整,换限流电阻就行了,只要大于CJ431最小工作电流就行了。这个图下面的电路是现在使用的,目前稳定性还可以,没有出现问题。相对于这两个电路,图片上面的电路可以省掉红框内这几个元件,先抛开成本因素,可以节省更多空间,这个是我最需要的。出于长期稳定性和安全性层次考虑(当然阻容降压本来就不安全,我这个安全性是基于后端芯片之类的元器件而言),图片上面这个电路是否合理?是否可以长期稳定且安全的运行?所以拜托老哥和各位坛友对这个电路不惜赐教,提出指导性意见!拜托了!

电路

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流我会调整,换限流电阻就行了,只要大于CJ431最小工作电流就行了。这个图下面的电路是现在使用的 ...

既然它是稳定工作与运行的电路,那你想省这点空间有什么其他用处呢?^_^
你想省掉它(你画的框内元件),就得使用上面图片的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它是稳定工作与运行的电路,那你想省这点空间有什么其他用处呢?^_^
你想省掉它(你画的框内元件 ...

现在这个电路成品很难装进外壳,很紧凑,散热也不好,如果去掉这几个元件空间会大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电路成品很难装进外壳,很紧凑,散热也不好,如果去掉这几个元件空间会大很多

看电路,占体积和空间,也就那三个限流电容器,找一找同规格的小体积的进口电容器来更换吧^_^

同规格电容器尺寸对比,选择适合安装的来~

网友:
翻了一下自己的论坛回复帖子,确实是他。那次,我们的意见不同。

网友:
顶楼,那个CRC中100欧姆电阻,是为了保护3v稳压二极管用的限流电阻,不能短接它。
查询了115F继电器参数如下,供分析电路参考

网友:
起不到限流,也可以限制最高电压。
根据115F继电器参数得知:24v继电器触头释放电压为2.4v,也就是5401导通时的EC间压降,继电器工作电压将释放给100欧电阻,过高的电压有可能将损坏3v稳压二极管。

根据他测量的数据,B点电压最高时6.8v,最低时为5.3v,则5401导通时的EC压降为1.5v。
再看他A点数据,继电器断开时,A点电压为7.7v,B点电压为6.8v,则5401导通时最终EC压降为0.9v。

网友:
大家晚安……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起来了,以前您在论坛上发帖讨论过三相全部整流之类的问题,作品还在迭代吗?

您这个图时按常规路 ...

非常感谢老哥的仔细认真分析,让我对这类电路认知提升了一大截,昨天因为在外面有事,没有积极回复老哥,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这个产品目前是按照老哥您和各位坛友指导我修改的电源方案,目前做起来是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因为元件比较密集,输入电压范围很宽,在满电压输入时温升很高,可别是空载功耗全部压在稳压管上面时,于是萌生了改进电路的想法。刚好客户送给我一只同类的产品,我拆解后里面的降压电路就是(电路一)的方式,前面我没有往稳压管串联的方面想,主要是地线接的A相电影响了。我临摹出电路,是希望老哥和各位坛友帮忙分析下。
经过老哥您的指导,我现在是明白了这个电路的具体工作原理。本来是想就搬用(电路一)到我这个产品上,奈何产品现在是5V供电,2.5V做基准,这个电路是3V供电,3V做基准,并且这个电压也不是固定的,受空载和满载影响,变化非常大。所以没办法直接使用,就需要改进下(电路一)变成稳定的5V和2.5V输出。
我仔细看了您的分析,非常赞同您对这几个电路的看法,确实TVS管上的温升很大,已经超出安全使用范围了,产品目前面临的也是这个主要问题。我实验过这几个电路,确实只有(电路一)的温升最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粗略分析不一定准确,有帮助就行,不用谢。

闲的没事做了个顶楼图的仿真,稳压器件替换为431, ...

太感谢老哥您了,我今天就安排画个PCB去打样,验证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主要的问题是极端工况下431的发热问题,担心它温度有点高。
如果输入电压低端电流不够用就要加大 ...

好的,太感谢老哥您了,我下午画个图,您帮我指导下,今天就安排画个PCB去打样,验证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主要的问题是极端工况下431的发热问题,担心它温度有点高。
如果输入电压低端电流不够用就要加大 ...

老哥,这是新画的原理图,元件有没有那里需要注意什么,您帮我瞧瞧!

新的原理图

新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哥,这是新画的原理图,元件有没有那里需要注意什么,您帮我瞧瞧!

应该没啥大问题,能跑起来。

如果10mA电流够用,可以不用Q2,全让U1担着就可以。
记得2n5401大多是类似于TO92封装吧,这个封装的温升与431没啥大区别,最好换个型号。
如果迫不得已启用Q2,建议选个功率大一些的管子,1-2W的管子差不多就够用了。

板子就按这个图来画,测试时先短路R11、不装Q2,如果431温度不是特别高,就那样了。如果431壳温超过七八十度(高环境温度、最高输入电压时),再考虑启用Q2。

我的仿真图里有您这个图上的C8、C9,当时是按习惯随手加上去的,这俩货与C5、C6作用相同,可以不用,或者只加个C9。
C5容量加大一些有利于抑制波纹,调试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容量。

个人看法,供参考。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没啥大问题,能跑起来。

如果10mA电流够用,可以不用Q2,全让U1担着就可以。

好的,我先按您指导的这个电路画出样板测试下,非常感谢老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没啥大问题,能跑起来。

如果10mA电流够用,可以不用Q2,全让U1担着就可以。

老哥,PCB打样回来已经测试了几天,不缺相输入600V老化,缺相650V老化,2.5V驱动LED灯珠,电流约1.5mA;5V是空载;Q2扩流三极管没焊,R11贴0Ω。继电器吸合与断开的情况都持续老化8小时,元件温升最大的是继电器和电解电容,431微微发热,应该在合理范围内。测得的电路与理论值相差不大,目前看来整体效果还行。接下来试下多次通断电,看看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祝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二的电路还是懵逼状态。正如您所说,假如B相为正时,那么GND就会变成电源正极,C点为负极,呃后面就不 ...

版主不但水平够高,还很热心!

网友:
会画图纸很历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不但水平够高,还很热心!

的确,本版主是我目前遇到最热心的了,非常感谢他!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祝成功。

样机老化了一段时间了,没有出现问题,通断电试验了上万次,没有出现烧坏元件的情况,目前试验结果比较稳定,非常感谢老哥的耐心指导!
现在又出现两个棘手问题,我暂时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还得厚着脸皮请教老哥和各位坛友指导下;
1、在继电器吸合时,电流全部是从继电器线圈中通过,而继电器驱动电流为17mA~25mA左右,电源电压满输入后,通过继电器线圈电流是额定驱动电流的三倍左右,这样继电器发烫严重,有没有比较科学合理的办法去分摊掉多出的电流?
2、与继电器线圈并联的电解电容温升严重,后面的两颗相对温升低点,是不是上述问题引起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万分感谢,祝生活愉快!

楼主:
引用 楼主:
样机老化了一段时间了,没有出现问题,通断电试验了上万次,没有出现烧坏元件的情况,目前试验结果比较稳 ...

继电器线圈电流达到额定值后,其两端压降为24V。电流再继续增大,会击穿与其并联的稳压管,多余的电流走稳压管,继电器线圈电流不会再升高。
按说继电器线圈电流不会出现大幅增长的情况,您查查那个稳压管是不是坏了。

或者改个接法,如下图:

继电器线圈两端压降超过24V后,D5击穿,Q1产生基极电流开始导通,多余的电流由Q1流过,继电器线圈电流不会再增加。
这么接是把原稳压管的功耗转移到Q1上,稳压管功耗很低,随便选个小管就行了。

至于电容发热暂时理不清头绪,被稳压管烤的?电网的高频谐波串进来了?
拿示波器看看其两端波形,在其上并个100n的小电容。后面的滤波电容也并上100n小电容吧。
或者换个低ESR的电容,并适当加大容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线圈电流达到额定值后,其两端压降为24V。电流再继续增大,会击穿与其并联的稳压管,多余的电 ...

感谢老哥的回复,我明天把继电器线圈和稳压管后面串电流表实际去测试下,看看问题究竟是出来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线圈电流达到额定值后,其两端压降为24V。电流再继续增大,会击穿与其并联的稳压管,多余的电 ...

有这样知识渊博且热心的版主解疑答惑,是广大坛友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