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寸黑白电视机故障

楼主(2023-11-08):
掏了一台14寸黑板电视机,可以开机有声音,就是画面窄,有10几公分吧,还有关机的时候中间有个亮点,哪位师傅知道是哪里坏了,谢谢指点

网友A:
检查一下场幅电位器,消亮点电路有问题,估计显像管的栅极没有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场幅电位器,消亮点电路有问题,估计显像管的栅极没有负压。

谢谢朋友回复

网友:
还有场电路的电解电容,消亮点电路的电解电容,视放供电电路的电解电容

网友:
应该是电容出问题了,47UF那个。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大故障

网友:
消亮点电容失效了,场幅电位器转一转。

网友:
这个得是一个老古董了

网友:
型号是北京?

楼主:
明白了,谢谢朋友们的回复

网友:
场电位器,场电容以及消亮点电路。